[技术问答]
MS51FB9AE用Nulink离线烧录程序失败

楼主(2020-11-15):
MS51FB9AE用Nulink离线烧录程序失败,但是可以在线下载。采用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软件下载到nu-link-pro中,断电后供电按下按钮,正常情况下应该可以自动下载,但是MS51FB9AE这个型号的单片机却不行。程序编译时device选择正确,仿真、在线下载都没问题。有知道原因的大佬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更新新的icp 软件及nulink fw版本试看看

楼主(点评):
您好,已经更新到最新的了,卸载后重新安装,依然不行。

网友B:
最新的固件感觉有问题...
原来自制的nulink ,现在不能离线下载了

网友C:
按照一楼说法试试

网友D:
软件重新更新 。现在用什么版本的软件

网友E(2021-02-02):
固件有问题 更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