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示波器在测一个正玄波信号时每次刷新波形都不重合,

楼主(2020-11-15):
如题,用示波器测一个变频器输出的正玄波电流信号时每次刷新波形都不重合,触发线也调到了波形内,有时调一下时基就按着原波形刷新了有时不行,有时向右移动有时上下反转,这个波形频率才1Hz。但是在测其他信号甚至更复杂的波形时都能重合,波形也稳定。是示波器每次触发的位置不一样,触发不稳吗?我要怎么区分是示波器本身性能不好还是我设置参数有问题还是信号本身就不稳定上下翻转?

楼主:
有人说是触发失步,什么是触发失步,怎么造成的呢

网友A:
首先必须上升沿触发,不要用上升下降两个边沿触发。
要关闭超时触发功能,也就是自动模式,要用标准触发模式。
再就是出发点的抖动要尽量的小。

怀疑是你的信号的抖动问题,你测 一下Jitter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必须上升沿触发,不要用上升下降两个边沿触发。
要关闭超时触发功能,也就是自动模式,要用标准触发模 ...

信号抖动会不会导致示波器触发不准

网友B:
选择适当的触发频率抑制选项,例如:低频抑制,高频抑制,噪声抑制等等。采用数字触发的示波器,信号频率越低,采样频率越高,两个采样点之间的变化越小,一点点噪声波动就误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