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1.00元(功能说明)
价值50元的帖子-----关于旁路电容的选择问题

楼主(2020-11-15):
#申请原创#
现在网络上东西很多很多,但真正的好东西却很少很少。

以模拟电路为关键词搜索,出来的都是大二教材上的东西居多:

大多数电工都是本科毕业的,对这些东西兴趣不大。

而且看多了还看的不耐烦了。

总而言之,这些东西,内容同质化严重,99%的模电教材都说相同的内容,没有一点新意。

只有极少数的帖子,不但实用,质量还算可以的。

例如看过小鬼子的晶体管电路设计,都成高手了-----因为书中说:如果读者知道并个10uF+pF级电容去耦,说明读者已经进入高手行列了。
所以想成为高手太简单了,就是两个电容的事。

但是实际情形,绝非简单的【大电容滤低频,小电容滤高频】??!!!
真实情形绝非如此简单!!!!!

看看仿真结果图,是不是和你预期的不一样????

大牛写了这么多,不容易了辛苦,看着这些取消,就想到了没搞懂原理搞EMC整改的苦逼时光!

楼主:
来看看10uF电容并联104 MLCC电容,为何阻抗曲线是这样的:

大电解电容和小陶瓷电容,各自的阻抗特性曲线如下图示意:

两个电容既然是并联,那么总的阻抗Zc,取两个曲线之间的最小值,如下图蓝线所示。

两个电容并联的后果,是新产生了一个新的谐振尖峰,这个尖峰如上图中的分红色曲线所示。

从作图过程可以轻松判断出,这个谐振频率如上图中公式所示,它是由于寄生电感L1和C1谐振而成的。

图文并茂、生动易懂,一目了然!赞赞赞!大学教授如果都像大神这样讲课会不会很累、哪有时间出去外面老项目圈钱!

网友A:
所以这帖子还有后续吗?

楼主:
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掌握这种电路的阻抗作图法,直接在图上作算术运算,简单直观。
而不是傻不啦叽的像教材上那样列一堆方程,累的满头大汗。

这个问题搞清楚后,你就能看懂所谓实战--PCB布线原则了。

楼主:
再来看看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大家确实看到有些书上说,电解电容的ESR越小越好---------LDO输出电容如果用作频率补偿用,则不能太小,这种情况不属于去耦电容的知识范围。
但是高手还在电解上串一个电阻,如下图的黑色R所示:

这样做的目的,恰恰是为了解决上图中新产生谐振尖峰的问题。

为了看清楚为何要在电解电容上串联一个小电阻,来看串联RLC的阻抗构成:

看清楚右图,如果电阻R变大,在曲线上的表现是上移。
那么这个上移意味着尖峰的减小。

所以,两个电容并联,在电解电容上串一个小阻,那么总体效果如下:

上图中粉色曲线代表两个电容并联,并且在电解电容上串一小电阻后的总体阻抗曲线图。

把上图和上面那个没加电解的图相比较可见,新产生的谐振尖峰大大减小了。

网友B:
电容器手册 对电容的描述很细致。觉得可以推荐。

网友C:
赚了50块!
高兴!

楼主:
上面是理论,下面开始实测。

请上次团购过矢量分析仪同志们,把仪器拿出来。

随机从工具盒里拿出一个450V/68uF胖电解,测量一下:

从上图可以看出,谐振点是97MHz

网友:
还有后续不

网友D(2021-01-08):
这 MLCC
在这里,串电阻当然不是为了抗啸叫,
可是,是电解和 MLCC 都要串,还是任择其一?!

网友E:
电容串电阻,是为了限制充电电流,防止模块保护的吧。不是为了降低尖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