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如何能一眼看出运放电路的具体工作原理

楼主(2020-11-15):
模电难在运放 为此有人将其称为魔电
面对种类繁多的运放电路 如何能在第一时间看出其作用 还望各位坛友能分享一下绝招
例如 在输入为音频信号时 下面的电路是何工作原理

网友A:
这个电路不是什么“相减”。这只是个反相比例放大器,然后通过一个跟随器输出两路。

由于是单电源供电,所以放大器的零点偏置了。

哈哈,难得一次跟上了大神的想法

网友A:
LZ帖题是“如何能一眼看出运放电路的具体工作原理”。在满足一定前提条件下,运放电路分析采用的手段通常就是“虚短”“虚断”。

相关可参考帖子:

电子学基本概念论述(2)——虚短和虚断
https://bbs.21ic.com/icview-3047108-1-1.html?_dsign=fc96b885

网友B:
图中的所有的R都是 R53 所有C 都是C10 怎么分析呢?

网友C:
没有相当的实践经验是不可能一眼看出地,想要一眼看出得从基本的同相器、反相器做起,自己一步一步地搭建电路,调试-观察-反馈。

网友D:
给你十眼

网友E:
元件参数是随手标的么?否则输入端的RC的转折频率高于反馈臂RC的转折频率,高通的下限高于低通的上限,谁都过不了??

网友F:
你看,画成这样是不是一眼就看懂了?

原图:

网友F:
输出标签忘改了

@王栋春 :波形是不变的。但相位幅度会变。
@王栋春 :他给的参数是所有频率都会抑制的。。。。。
@戈卫东 :如果输入信号假设为正弦波 经过此电容后,波形会发生何种变化?
@王栋春 :在这个位置的电容更多是相位补偿作用,如果需要兼顾滤波也可以。
@戈卫东 :那么C1和R2的作用有是什么滤波作用吗
@王栋春 :看信号命名似乎是音频放大和输出。但应该C2取10uF左右,C1取100pF左右才差不多。
那么C1和R2构成的网络起到何种作用?是RC滤波作用吗?

网友C: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48356&page=1&extra=#pid11641228

网友A:
这个电路不是什么“相减”。这只是个反相比例放大器,然后通过一个跟随器输出两路。

由于是单电源供电,所以放大器的零点偏置了。

网友G(点评):
哈哈,难得一次跟上了大神的想法

网友F:
输出标签忘改了

楼主(点评):
那么C1和R2构成的网络起到何种作用?是RC滤波作用吗?

网友E(点评):
回复 楼主: 看信号命名似乎是音频放大和输出。但应该C2取10uF左右,C1取100pF左右才差不多。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E: 那么C1和R2的作用有是什么滤波作用吗

网友E(点评):
回复 楼主: 在这个位置的电容更多是相位补偿作用,如果需要兼顾滤波也可以。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E: 如果输入信号假设为正弦波 经过此电容后,波形会发生何种变化?

网友E(点评):
回复 楼主: 他给的参数是所有频率都会抑制的。。。。。

网友E(点评):
回复 楼主: 波形是不变的。但相位幅度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