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索尼sensor的SLVS与SLVS-EC接口&FPGA选型——1

楼主(2020-11-15):
编者按:电子研发十年多,技术心得文档也慢慢积累到了20万字,现在将不需要保密的公共知识部分进行逐条公开,希望能帮助到你!

有LVDS/sub-LVDS/MIPI/SLVS-EC接口需求私聊我,提供源码,也可以提供技术咨询服务,价格可谈。
*

下面主要讲些SLVS/SLVS-EC等接口的DC特性,如何对接FPGA,以及一些实现思路。
[payamount]2.00[/payamount]
[pay]

一、SLVS

1、SLVS输出的DC特性

其实,SLVS接口就是带时钟的DDR模式的LVDS差分传输,只是电平标准略有不同。
以IMX426为例,数据是DDR模式的600Mbps。

2、FPGA接SLVS

Xilinx仅有Zynq MPSOC支持SLVS_400电平标准。如下图:

其他FPGA接SLVS的办法

i)跟MIPI一样,采用外部电阻的模式,缺点的带宽受限!接收者的共模电压VCM一定要比输入者的共模电压低;接收者的差模电压VID一定要比输入者的差模电压VID
ii)SLVS接口是否可以采用MIPI接口转换芯片呢?需要注意的是,sensor是SLVS_400_18还是SLVS_400_25,即1.8V差分还是2.5V差分,对fpga的vcco电压设计很重要。

3、MIPI与SLVS

对于MIPI接口,其实MIPI的高速模式就是SLVS接口,只是因为MIPI存在单端的低速模式,
所以MIPI不能跟SLVS接口进行统一称呼。

二、SLVS-EC接口

1、DC特性&AC特性

AC特性

2、对接FPGA
通过AC耦合电容,xilinx的收发器可以用来接收SLVS-EC(2.3Gbps) , 甚至 SLVS-EC2 (4.72Gbps)

xilinx的收发器(GTX/GTP/GTH/GTY)能够实现串并转换,8b10b解码等;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处理ECC,CRC,以及数据分析。通过配置寄存器,ECC和CRC功能也可以不要。

注意:Artix-7的VID为min:150mV & max: 2000mV,而某sensor的 SLVS-EC is 140mV<Vdiff(ac)<290mV.怎么办?可以设置调整sensor的输出摆幅,保证大于150mv。

3、接口格式

线格式

帧格式

[/pay]

网友(2021-10-14):
您好,看到您的帖子非常感兴趣,我目前需要用IMX571做个方案,但接口转换芯片卡住了,亟盼和您交流学习 wx/tel: 15824750809

网友A(2022-03-31):
合作交流,请联系18165313731

网友B(2022-06-15):
老师(大)找你好累,有LVDS/sub-LVDS/MIPI/SLVS-EC接口需求 需要你的技术有偿。由于权限原因虽是你的好友但不能给你发消息。私聊给微信电话之类联系沟通号

网友C(2022-10-05):
您好,我目前需要用IMX571做个方案,需要你的技术有偿,可私聊。WX/tel: 13880038641,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D(2022-11-17):
您好,我用MC20901将sony sensor输出的SLVS信号转化为了LVDS电平,现在需求是用FPGA(artix 7系列)实现LVDS解串对齐,需要您的有偿技术帮助,微信:18747692596,谢谢!

网友E(2022-12-23):
你好,有偿咨询slvs-ec开发,能否加微信13051356672聊,谢谢

网友F(2023-09-29):
sensor开发,请联系13607710645

网友(2024-03-12):
您好,冒昧打扰到您了。想请教您关于hi3519接SLVS-EC的配置,您有接触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