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tssop20mcu

楼主(2020-11-16):
活久见,用啥啥缺货,先是新唐用了几kk涨价,赛元7003,8003用了两个月涨价,断货,中微问了库存只有百来万片,被锦锐忽悠,号称不缺货,折腾两个星期万事俱备,告之缺货。太难了,,有货的厂家留个联系方式。

赶紧联系一下 我 50KK现货 等着你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MIcrochip的用不用 相对好点

网友A:
雅特力421系列,极致性价比,台联电生产,品质有保障,详细可咨询VX:18025409561

网友B:
现在说不缺货的才是不正常滴

网友C:
新唐推出MS51,可以替代N76E003,欢迎索样测试

网友D:
楼主芯圣003看一下

网友E:
32L003  李生 15999923275  规格书参考附件。有常备流动库存

网友F:
我们是真不缺货 可以联系我 18124530183

网友:
或许能为您解忧,
加18503088884(微)

网友G:
赶紧联系一下 我 50KK现货 等着你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尚格小马哥 :不知名品牌没人用所以会有这么多现货
联系方式发来,哪个品牌这么屌,还有50KK现货

网友H:
有货 13057297203徐

楼主(2021-01-16):
引用 网友E:
32L003  李生 15999923275  规格书参考附件。有常备流动库存

恒烁的正在用,脚位少了两个

网友I: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基于ARM® 32位CortexTM-M4微控制器,配有16 K字节到64 K字节闪存、
sLib、10个定时器、1个ADC、1个比较器、7个通信接口
功能
 内核:ARM® 32位CortexTM-M4 CPU
− 最高120 MHz工作频率,带存储器保护单元
(MPU),内建单周期乘法和硬件除法
− 具有DSP指令集
 存储器
− 16 K字节到64 K字节的闪存程序/数据存储器
− 4 K字节的系统存储器作启动加载程序
(Bootloader)用,可一次性配置成一般用
户程序和数据区
− sLib:将指定之主存储区设为执行代码安全
库区,此区代码仅能调用无法读取
− 8 K字节到16 K字节的SRAM
 CRC计算单元
 复位和电源管理
− 2.4至3.6伏供电和I/O引脚
− 上电/断电复位(POR/PDR)
− 可编程电压监测器(PVD)
− 低功耗模式:睡眠、停机、待机,4个WKUP
引脚可唤醒待机模式
− 支持5个32位的后备寄存器
 时钟管理
− 4至25 MHz晶体振荡器
− 内嵌经出厂调校的48 MHz RC振荡器
(25 °C达1 %精度,-40 °C至+105 °C达2 %
精度)
− PLL可灵活配置31至500倍频和1至15分频系

− 内嵌带校准的40 kHz RC振荡器
− 带校准功能的32 kHz晶体振荡器
 多达39个快速I/O
− 所有都可以映像到外部中断
− 几乎所有I/O可容忍5 V输入电压
− 所有均为快速I/O,寄存器存取速度最高fAHB
 5通道DMA控制器
 1个12位2 MSPS A/D转换器,多达15个外部
输入通道
 1个比较器,带5个外部输入通道和1个内部参
考电压
 多达10个定时器
− 1个16位7通道高级定时器,有6通道PWM输
出,带死区控制和紧急停止功能
− 多达5个16位定时器,每个定时器最多达4个
用于输入捕获/输出比较/PWM或脉冲计数的通
道和增量编码器输入
− 1个16位基本定时器
− 2个看门狗定时器(独立的和窗口型的)
− 系统滴答定时器:24位递减计数器
 ERTC:增强型RTC,具有闹钟、亚秒级精度、
及硬件日历
 多达7个通信接口
− 2个I2C接口(支持SMBus/PMBus)
− 2个USART接口;支持主同步SPI和调制解调
器控制;具有ISO7816接口、LIN、IrDA能力
− 2个SPI接口(50兆位/秒),2个均可复用为
I2S接口
− 红外发射器
 串行线调试(SWD)接口
 96位的芯片唯一码(UID)
 温度范围:-40至+105 °C
 封装
− LQFP48 7 x 7 mm
− LQFP32 7 x 7 mm
− QFN32 5 x 5 mm
− QFN32 4 x 4 mm
− QFN28 4 x 4 mm
− TSSOP20 6.5 x 4.4 mm
表1. 选型列表
闪存存储器 型号
64 K字节
AT32F421C8T7, AT32F421K8T7,
AT32F421K8U7, AT32F421K8U7-4,
AT32F421G8U7, AT32F421F8P7
32 K字节
AT32F421C6T7, AT32F421K6T7,
AT32F421K6U7, AT32F421K6U7-4,
AT32F421G6U7, AT32F421F6P7
16 K字节
AT32F421C4T7, AT32F421K4T7,
AT32F421K4U7, AT32F421K4U7-4,
AT32F421G4U7, AT32F421F4P7

网友J:
这个封装我们也缺货

网友(2021-05-30):
同被锦锐坑过,代理压根不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