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定压功放的原理及应用

楼主(2020-11-16):
定压功放:普通功放机的输出阻抗很小,一般为8欧姆,不适于远距离传输。定压功放输出的信号电压很高,适合远距离传输,与定压功放连接的扬声器(喇叭)安装有配套的匹配变压器用以降压。
    在功率足够的情况下,一台定压功放可以连接若干只扬声器,适合公共广播系统,但是音质不如普通功放。“合并式”应该指的是带有前级放大的定压功放,这种定压功放可以不需要调音台而直接连接话筒以及其它的信号源。
    输出电压不随负载阻抗变化而变化,即输出的音频信号的最大电压恒定不变的功率放大器,由于采用了深负反馈,输出电压十分稳定,在额定功率范围内所接负载多少对放大器的输出电压影 响很小。为降低长距离功率传输中传输线的功率损耗,需要使用输出变压器,输出电压主要有70V 、90V、120V等几种,电压越高传输线损耗越小,但由于使用输出变压器,故音质不十分优秀,一般用于背景音乐系统和有线广播系统等。
    定压功放的特点
    在定压功放中,如果额定负载电压发生变化,功率就发生相应变化。100V,10W的音箱接在70V上变成了5W(100V与70V功率差一倍)。
    国内的定压标准是120V、240V 国外的定压标准是70V、100V
    定压功放原理
    电压负反馈放大电路就有定压的作用,你将功放的输出端的交变信号(交变电压)负反馈到前置放大电珞的输入端即可,负反馈越强定压输出性能越好
    目前业内知名的品牌有迪士普公司的DSP和ABK两个品牌,铁骑士品牌,TKOKO,先锋动力等.
    定压功率放大器与扬声器的配接
    定压输出功率放大器不以额定负载阻抗作技术参数,而以额定输出电压作技术参数。至于额定输出功率,则与定阻输出功率放大器一样,是一项主要技术指标。目前国内生产的定压输出功率放大器的额定输出电压多为120V、240V。且大多数既可120V定压输出,又可240V定压输出。实际上在功率放大器的内部,是在输出变压器上绕了两组相同的输出绕组,每组输出120V,两组绕组并联时120V输出,电流为两组绕组输出电流和。在接成240V时是把两组120V绕组串联使用,输出电流等于流过每组绕组的电流,显然在120V输出时,输出电压低,输出电流大,在240V输出时,输出电压高,输出电流小。两种情况下的额定输出功率是一样的。
    对于一台定压输出功率放大器来说,要么接成120V输出,要么接成240V输出。不要在一台定压输出功率放大器上又接120V输出,又接240V输出。需要说明的是,额定120V输出,并不是只要有信号,输出信号电压总是120V了,每个节目、每个时间的输出电压都是在变化的。其平均值远远不到 120V,大部分时间电压表的指针在30V到50V之间摆动。所谓定压输出功率放大器,只是其规定的技术指标是额定输出电压和额定输出功率,而定阻输出功率放大器规定的技术指标是额定负载阻抗和额定输出功率。国外有的定压输出功率放大器规定的额定输出电压有70V的,也有100V的。
    一般而言,定压输出功率放大器的输出电压高,同样输出功率时其输出电流就小,所以适于扬声器距离功率放大器较远、扬声器接线长的场合使用。接线长,在导线截面相同的情况下必然电阻大,所以选用高电压小电流的方式传输。以便减小线路上的信号压降和线路上消耗的功率。所以扬声器距功率放大器不太远时可以用120V输出,而较远时,则应接成240V输出。以减少线路上的功率消耗。
    由于定压输出功率放大器的额定输出电压是120V或240V。所以扬声器系统也应是额定输入电压为120V或 240V,只有相一致才能配合。实际上扬声器系统并不是把音圈阻抗做成能接120V或240V的,而是用8Ω或16Ω的扬声器,通过一个变压器变压来达到的。例如一个额定功率为10W的扬声器,其音圈阻抗是8Ω,则在额定功率是 10W时加在音圈两端的电压大约是9V左右,如要与120V定压输出功率放大器相接,则要设计一个初级为120V,次级为9V的音频变压器,若要接240V,则变压器的初级为240V,次级为9V。事实上扬声器系统中的输入变压器和定压输出功率放大器中的输出变压器一样。往往做成两个120V绕组,并联时用于120V定压,串联时用于240V定压。若定压输出功率放大器的额定输出功率是250W,接成240V定压输出。
    对于扬声器系统来说,你只要看扬声器系统的额定输入电压是不是240V的,若是240V的,则不论该扬声器系统的额定功率是3W、5W或是10W,只要它不大于250W,都可以接到这台功率放大器的输出端上去。不会因为扬声器的额定功率是3W,而功率放大器的额定输出功率是250W而把扬声器烧坏。相反对于功率放大器这一边来考虑,则所有接到这台功率放大器输出端上的扬声器功率之和应小于功率放大器的额定输出功率,否则会因为负载过重而损坏功率放大器。
    定压功放输出意义及接线
    你的功放输出端的意义分别是:com公共端,4-16代表定阻式连接,可以连接阻抗为4欧姆到16欧姆的音箱,阻抗越大音箱得到的功率越小,其它的70v等,表示定压式连接,其意义分别对应各种电压的音箱,需要说明的是:定压式连接只要总功率不超过功放的额定功率就可以把各个音箱一个一个的直接并联到功放的相应输出端,非常方便,(这一系统比较适合学校等公共广播系统)但是,作为家庭音响还是使用定阻式的较好,因定阻式功放的低频端比较丰富,大多定压式的功放的低端只能做到200HZ.综上所述,具体怎样连接,主要还是看你的音箱是属于那一类的。

网友A:
看名字理解额就是电压一定 功率可调?

网友B:
是自动进行调整变化的吗

网友C:
噪声这块如何进行抑制呀

网友D:
使用起来非常灵活方便

网友E:
它的功率上限能达到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