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MFC的CByteArray、CString类完成动态字节数组使用

楼主(2020-11-16):
在C语言中,经常定义一个这样的数组:

1.    //--------------------------------------------
2.    //  使用CString 的对无符号字节的存取
3.    //--------------------------------------------
4.    // 写入
5.    CString buf1;
6.    buf1 += (unsigned char)0x01;
7.    buf1 += (unsigned char)0x02;
8.    buf1 += (unsigned char)0x10;
9.    buf1 += (unsigned char)0xFF;
10.
11.
12.   //读取
13.   printf("%d\n", buf1.GetLength());
14.   CString str;
15.   CString str1;
16.   for (int i=0; i
17.   {
18.       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buf1;
19.       str.Format("%02x ", x);
20.       str1 += str;
21.   }
22.   AfxMessageBox(str1);
23.
24.
25.   //--------------------------------------------
26.   // 使用CByteArray 对无符号字节的存取
27.   //--------------------------------------------
28.   //写入
29.   CByteArray arry;
30.   arry.Add(0x41);
31.   arry.Add(0x00);
32.   arry.Add(0xFF);
33.   arry.Add(0x22);
34.
35.   //读取
36.   str1.Empty();
37.   for (i=0; i
38.   {
39.       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arry;
40.       str.Format("%02x ", x);
41.       str1 += str;
42.   }
43.   AfxMessageBox(str1);

CByteArray用起来比较直观,不说了;使用CString时,不管是读取或者写入,一定注意使用(unsigned char)转型。这也算是CString的另外一个用法吧。

网友A:
这是两个字符型处理的类,  为处理字符串提供很多方便, 广泛应用与代码中

网友B:
这个类的应用非常的广泛

网友C:
动态的话 是不是跟链的应用差不多了

网友D:
只要涉及到字符串  基本都能用上

网友E:
需要引用哪个头文件啊

网友F:
for语句那好像不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