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电容寿命计算

楼主(2020-11-16):
电容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电容器,其作用就是作为容纳电的容器。电容也是使用量比较大元器件之一,经常出现在耦合、滤波、隔直通交等电路设计当中。由于应用面积广泛,所以电容的寿命问题就很有可能决定产品的寿命。本文就以电容的寿命为出发点,为大家展示了一种电容寿命的计算方法。
Lx=L0(或者LR)*KT*KR1(或者KR2)*Kv
Lx:电容预期寿命;
L0/LR:电容加速寿命,可以查阅电容规格书.(如果资料提供在最高温度下的数据(如2000小时),则用L0,后面对应KR1;如果资料提供最高温度、施加可允许最大文波电流下的数据,则用LR,后面对应KR2)
KT:环境温度影响系数(每升高10度,寿命降低一半)
KT等于2的(T0-Tx)/10次方(公式不好编辑,这样写大家应该能明白)
T0:电容最高工作温度(85或105)
Tx:电容实际工作温度
KR1/KR2:纹波电流影响系数.
KR1与L0对应,等于2的-T/5次方.T:纹波电流所引起的电容内部温升,KR2与LR对应,等于2的(Tm-T)/5次方,Tm:施加最大电容允许文波电流所引起的电容内部温升(可以查到);T:实际纹波电流所引起的电容内部温升。
Kv:工作电压影响系数(对大多数电容,实际工作电压为额定电压的0.8,则Kv=1)
这只是一种计算电容寿命的方法,实际上电容的寿命是根据不同的电容公司给出的计算公式来决定的,并不能一概而论。电容的寿命和频率的关系方面,一般来说会有一个频率系数,会与应用的电容条件有关。
比如高频的电容在100KHz的时候频率系数为1,BULK电容在120Hz的时候频率系数为。这些内容一般会在DATASHEET上显示出来。
其实基本上都是根据各个公司给的DATASHEET和计算公式代数值,频率系数乘温度系数再乘以DATASHEET上的额定RIPPLE CURREN =电容实际的RIPPLR CURRENT。可上边RUBYCON里面讲的计算寿命时不能乘温度系数,只能乘频率系数.实际计算电容寿命时候是不能乘以温度系数的,因为温度系数定义时是按照和最高温度,额定文波电流时的寿命相等来定义的.但计算文波电流应力时可以乘以温度系数。
总的来说,电容的寿命计算公式其实根据厂商变化的。不同的产品会有不同的计算方法和公式,采用相同的计算方法去计算两家不同的电容产品得出的结论很有可能不尽相同,所以采用stress测试才是最准确的测量方法。

网友A:
环境温度影响系数(每升高10度,寿命降低一半)   这是个比较常用的 电解 寿命估算方法

网友B:
电容的寿命跟什么有关系啊

网友C:
理论上理想环境下的寿命一般是多少年

网友D:
哪个参数的影响力最大啊

网友E:
电容的温升有相关的计算公式吗

网友F:
纹波电流一般如何削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