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ultisim14电路仿真实验这两处为什么会产生负压?

楼主:
附上multisim电路实验图和示波器波形。

这里的示波器2通道(蓝色)接在了PMOS管的源极,供电电压是12V。
我试过了,用5V--12V的供电源供电,示波器的1通道(黄色)和4通道(粉色)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负压值。
还有就是上电后,稳压二极管D2的正极会有0.6V左右的电压,是稳压二极管的漏电流导致的吗?

网友A(2020-11-16):
应该是软件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