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2541天线的选择

楼主(2020-11-16):
请教几个关于2541天线选择的问题
有大神在话2541的板子么?
1.大家参考的sensortag还是其他版本的,sensortag的参考设计原理图有些电阻电容没有给出具体参数值
2.天线选择的哪一款?倒F天线还是贴片的天线?或者其他的天线选择?大神有什么比较么?
3.天线和2541之间的外围电路版本不一,大家都是什么方案?如果不加RF前端的话信号强度和距离有多远,这个射频前端的必要性有多大?
4.电源和2541之间的DC转化器必要性大么?sensortag的参考设计上有,但我看做气体传感器和心电图的一些蓝牙应用上都没有这个DC,上面的RF前端也没有。
小弟初学,问题比较浅显,望诸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ti有相关的一个用手册,楼主可以参考
https://www.ti.com.cn/cn/lit/pdf/swra351
https://www.ti.com.cn/cn/lit/pdf/swra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