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学基本概念论述(2)——虚短和虚断

楼主(2020-11-16):
虚短虚断是运放电路分析的常用手段,当然其有前提条件。这里将阐述相关内容。

楼主:
虚短和虚断是一对约束条件,理论上的应用见零器。零器不是一个单独的器件,其与泛器构成零泛器可用于相关理论,具体可翻看之前的帖子。

楼主:
这里不讨论零泛器,考虑的是VFA运放。

VFA运放其输入阻抗(特别是对地)就是很大,理想情况下趋于无穷大。那么,针对VFA运放,虚断其实就是“实断”

楼主:
下面,在“实断”背景下,分析虚短及其相关前提条件。先看同相比例放大器的阶跃响应。

楼主:
注意,上述运放电路的反馈是负反馈,否则那个指数项发散趋于无穷大。

由上可见,可引入虚短的前提条件是:

1)负反馈

2)满足那个远大于不等式

楼主:
负反馈保证了放大器的稳定,在此前提下对简谐激励可以做相量分析。

楼主:
注意上述“相对误差”可忽略的条件,这里引入了增益带宽积

楼主:
上述内容都是在线性系统的范畴内论述,而如果运放处于饱和状态那么就是非线性了。

所以,运放电路的虚短除了线性背景下的那些前提条件外,还需要确保其不饱和。

楼主:
上面给出了运放电路可近似采用虚短分析方法的前提条件。下面,回过头来看看虚断。

前面说过,虚断涉及到对地和两个运放输入端的情况。VFA运放对地阻抗必须很大(理想为趋于无穷大),这其实为实际断路——实断。

但由于前面所述的虚短,只要运放输入端间存在非零阻抗,其电流同样可近似为零。所以,在虚短前提条件下,运放的输入端间构成虚断(无需其间阻抗趋于无穷大)。

楼主:
综上,VFA运放电路可采用虚短虚断方法分析的前提条件是:

1)运放非饱和

2)运放有足够大的增益带宽积

3)运放正负输入端间有适当的输入阻抗

楼主:
注意,这里没有单独提出负反馈要求,其实负反馈要求就涵盖在了运放非饱和之内。

此外,“运放有足够大的增益带宽积”是针对输入激励。高频激励自然需要更高的增益带宽积。

网友A:
扯这么多,不如截个图,短平快!

网友A:
所以说看些帖子,以及B站的一些模拟视频,感觉无聊的原因就在这儿。

教科书上的这些东西,我看的比你还熟。
再拿这些东西来教我,兴趣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