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HC32L136 低功耗运行模式10uA功耗配置问题

楼主(2020-11-16):
请问一下有大神实现过LP Run运行模式吗,使用的38K RCL但是功耗有600uA左右,和数据手册标的12uA左右相差甚远,官方例程也没有看到关于低功耗运行的。不知道是否需要进行某些特殊配置。

网友A:
官方例程有低功耗的例子,从那个上面去修改

网友B:
去官网找教程例子

网友B:
找一个官方教程例子修改

网友C:
这个在哪里申请样品?

网友D:
找官方的技术支持吧,还有是进入低功耗模式的时候,还需要关闭各种外设的,不是单纯的开LP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