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谁能帮我看看n76e003可调电源的程序

楼主(2020-11-16):
开机后oled上ADC电压值有变化,旋转编码器后,oled就显示一个值没有变化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UINT8 temp=0xD7;
UINT8 temp1=0x02;

void ADC_ISR (void) interrupt 11
{
        if(ADCF)
        {
                clr_ADCF;
                set_ADCS;
//printf ("\n Value = 0x%bx",ADCRH);
        }
}

void show()
    {
         uint16_t BandGap_H, BandGap_L,BandGap_v;
         uint16_t  voltage = 0;
          char aa[10];
          float  v;
                BandGap_H = ADCRH;
                BandGap_L = ADCRL;
                BandGap_v = BandGap_H << 4 | BandGap_L;
                v=(float)BandGap_v*(3.3/4096);
                v*=10;
          sprintf(aa,"%5.2f",v);
                OLED_ShowString(0,0,aa);
                }

void main (void)
{
//        unsigned char t;
//        uint16_t BandGap_H, BandGap_L,BandGap_v,temp;
//        uint16_t  voltage = 0;
//
//        char aa[10];
//        float  v;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 Define in Function_define.h
        P17_Input_Mode;
        P30_Input_Mode;
        set_EPI;
        clr_PIPS1;
        set_PIPS0;
  Enable_BIT7_RasingEdge_Trig;

        Enable_ADC_AIN2;                                                                                                    // Enable AIN0 P1.7 as ADC input
  set_EADC;                                                                                                    // Enable ADC interrupt (if use interrupt)

        set_EPWM;//??
        PWM_INT_PWM4;
  PWM_FALLING_INT;
        PWM4_P01_OUTPUT_ENABLE;

  clr_PWMTYP;//??????
  clr_PWMMOD0;//?????????
  clr_PWMMOD1;

  PWM_CLOCK_DIV_8;//8????
  PWMPH = 0x07;                                                                                                    //Setting PWM value
        PWMPL = 0xCF;
        set_SFRPAGE;//PWM4 and PWM5 duty seting is in SFP page 1
  PWM4H = 0x02;//500(Dec)
  PWM4L = 0xD7;
        clr_SFRPAGE;
        set_LOAD;                                                                                                    // PWM run
        set_PWMRUN;

        set_EA;
        set_ADCS;
        InitialUART0_Timer3(115200);
        set_CLOEN;
        OLED_Init();                        //³õʼ»¯OLED

        //        t=' ';

  while(1)
  {
        show();
        Timer0_Delay1ms(300);

        }

}
void PWMISR() interrupt 13
{
        if(PWMF)//????????
        {
                  clr_LOAD;//????????
                  clr_PWMF;//??PWM?????
                        set_SFRPAGE;//PWM4 and PWM5 duty seting is in SFP page 1
                   PWM4H=temp1;
                   PWM4L=temp;
                clr_SFRPAGE;
                set_LOAD;//????,????
                clr_PWMF;
        }
}

void PinInterrupt (void) interrupt 7
{
                if(PIF==0x80&&P17)
                {
                        Timer0_Delay1ms(1);
                        if(P17)
                        {
                                if(P30)
                                {
                  temp+=30;
                                        if(temp<30)
               {
                                                         if(temp1==7){temp=0xc0;}else{temp1+=1;}}
                        //Timer0_Delay1ms(500);
                                                         }
                                else{
           temp-=30;
                                        if(temp<30){
                                        if(temp1==0){temp=0x30;}else{temp1-=1;temp=0xff;}}
                        //Timer0_Delay1ms(500);
                                        }
                        }
                }
                                PIF=0;
        PWMF=1;
}

网友A:
因为你的代码,adc只转一次而已,要放在WHILE里面,触发ADC转换才是。

网友B:
没有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代码,adc只转一次而已,要放在WHILE里面,触发ADC转换才是。

不转编码器就有更新,删除编码器里的延时就好了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不转编码器又有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