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的BUG】GD32F405 使用 USB HS 无法接收大于512字节的数据

楼主(2020-11-16):
单片机烧录的是 GD32F4xx_Firmware_Library_V2.1.1 固件库自带的CDC例程, 路径是:
Examples\USB\USB_Device\cdc_acm

代码只修改了 GPIO 初始化部分, 以匹配我使用的 GD32F405RGT6 的 ULPI 引脚.

烧录后插上电脑, 串口助手能正常通信, 发送小于等于 512 字节的数据完全没问题, 但是超过 512 字节的数据就会丢失.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你好 我是越南人,很难用中文交流,我也需要这个GD32F405VGT6的项目,你能把项目发给我邮箱吗:dquy05@gmail.com? 非常感谢 !

楼主:
注意:
1. 为了支持USB HS, 硬件上使用了 USB3300 这个 PHY, 并通过 ULPI 与芯片连接

2. 例程代码编译时开启了:
USE_USB_HS
USE_ULPI_PHY

网友A:
没做过HS开发,只做过FS的,仅参与讨论,说错莫怪……包大小是分模式的吧,中断的话记得HS最高好像就512B?如果是bulk的话应该才没这个限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HS开发,只做过FS的,仅参与讨论,说错莫怪……包大小是分模式的吧,中断的话记得HS最高好像就512B? ...

例程代码没改, 默认应该是中断模式, 512字节一个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HS开发,只做过FS的,仅参与讨论,说错莫怪……包大小是分模式的吧,中断的话记得HS最高好像就512B? ...

不知道怎么联系 GD32 的技术客服或者 FAE, 所以打算自己跟进底层代码看看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接收数据的关键回调是 cdc_acm_out, 调试发现该函数只在 usbd_isr 的 OEPIF 分支内被调用,
遂在 usbd_isr 内所有中断分支都打了个输出日志.

然后就观察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数据是在 RXFNEIF 里分批次接收的, 收了 2 次会来一个 OEPIF, 通知上层来取数据.
发送超过 512 字节的数据时, 日志是这这样的:

00> RXFNEIF
00> RXFNEIF
00> OEPIF
00> * cdc_acm_out: xfer_count=512, ep_num=3
00> RXFNEIF

也就是说, 收到 2 个 RXFNEIF 触发 OEPIF/cdc_acm_out 后, 又来了一个 RXFNEIF, 但是之后就再也没有 OEPIF 了.
调试发现超出 512 字节的数据确实在第三个 RXFNEIF 里成功收到了, 只是因为没有来 OEPIF 导致没通知到上层.

我想问题的关键应该在这里, 如果能够超时主动触发一下 OEPIF/cdc_acm_out 可能问题就解决了.

目前看来应该是固件库自身的 BUG, 希望 GD32 的技术人员能尽快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联系 GD32 的技术客服或者 FAE, 所以打算自己跟进底层代码看看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接收数据 ...

能找到问题就好。反正GD的USB库确实问题挺多的,以前FS的库我就被坑过,当时做一个功能怎么调试都有问题,后来发现是库的问题后,从原厂要了最新的固件库才解决,好家伙,原来他们是有新版固件库不发布……这个问题你确实是可以跟FAE提,你要是有认识的代理的话,可以通过代理联系他们找到原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找到问题就好。反正GD的USB库确实问题挺多的,以前FS的库我就被坑过,当时做一个功能怎么调试都有问题 ...

是的, 之前我搞 F303 的时候就是, 换了最新固件才解决.
老固件插电脑上根本没反应

网友B:
不可能,一定是你设置的问题,没有设置好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一定是你设置的问题,没有设置好造成的。

我这里打了几块板子, 方便我发你验证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一定是你设置的问题,没有设置好造成的。

例程里面的 msc_udisk 完全没问题, 只有 cdc_acm 有这种问题. 一样的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一定是你设置的问题,没有设置好造成的。

看来你是没被GD的库坑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打了几块板子, 方便我发你验证一下吗?

有多余的板子玩吗

楼主:
有, 可以加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 可以加个联系方式吗?

要是有多余的板子的话我就买个也回来玩玩试试

网友C:
用国产芯片,要有踩坑的觉悟和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国产芯片,要有踩坑的觉悟和能力。

发现BUG根源的能力有,但是修复BUG所需的一些细节,比如中断为什么丢了,可能只有官方的人才知道。

网友D:
需要更改头文件的,更改头文件才可以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更改头文件的,更改头文件才可以使用的。

现在是能通信, 只是数据不完整. 改头文件可以解决?

楼主:
已经与 GD32 工程师取得联系, 得到了一个暂时缓解的办法.

基于 F4XX 2.1.1 固件库版本 按以下流程操作:

1. 修改 Firmware/GD32F4xx_usb_library/driver/Source/drv_usbd_int.c:353 行
    把
        if ((1U == ep_num)
    修改为
        if ((3U == ep_num)

2. 修改 Firmware/GD32F4xx_usb_library/device/class/cdc/Include/cdc_acm_core.h:41 行
    把
        #define USB_CDC_RX_LEN      64
    修改为
        #define USB_CDC_RX_LEN      USB_CDC_DATA_PACKET_SIZE

之所以说暂时缓解, 是因为测试发现, 发送 13313 字节后, 依然存在收发长度不一致的问题.
正在与工程师继续沟通中...

网友E(2022-04-26):
引用 楼主:
注意:
1. 为了支持USB HS, 硬件上使用了 USB3300 这个 PHY, 并通过 ULPI 与芯片连接

楼主有没有用STM32F系列单片机芯片驱动USB3300、USB3320、CH132这类ULPI接口芯片的代码?现在在学习相关知识想看看代码了解得更快一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