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连接的二极管并与三极管并联

楼主(2020-11-16):
求助大佬,当Vin瞬间变大时,这两个电路怎么将瞬间增大的变化量传到GND?还有这两个电路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么?

网友A:
看不懂
若想实现“瞬间增大的变化量传到GND”,一只电容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
若想实现“瞬间增大的变化量传到GND”,一只电容不就好了?

电容只能说是储存,但是这是上面电路是需要将能量释放的,也就是静电释放,需要通过后面的复合管将输入端能量快速释放

网友B:
别人看不懂,显然是你描述不清楚。
抑制VIN的浪涌,无非滤波、钳位。
滤波无非:电容滤波、LC滤波、RC滤波、有源滤波等。
钳位无非TVS、压敏电阻、其它三极管稳压管搭的钳位稳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人看不懂,显然是你描述不清楚。
抑制VIN的浪涌,无非滤波、钳位。
滤波无非:电容滤波、LC滤波、RC滤波 ...

不不不,可能有点不一样,这是静电释放电路,是将能量短时间内释放到低,避免对芯片造成损坏,但是这个释放电路只有一个路径,就是后面的三极管,我有点不懂得就是前面Q1、Q2的方式,按理说应该是提供后级基极电流,但是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容只能说是储存,但是这是上面电路是需要将能量释放的,也就是静电释放,需要通过后面的复合管将输入端 ...

哦,这样啊。
三极管有个参数BVebo,就是把BE结当作稳压二极管,如8050的BE结正向0.7V,反向约6V,相当于6V的稳压二极管。
你的第2个电路两相于两个6V的稳压二极管串联后接到三极管基极,当电压达到12.7V左右时令其嵌位。
第1个电路Q1的BC极相当于普通二极管,约0.7V,所以嵌位电压为0.7+6+0.7=约7.4V。

网友C:
莫不是这样,Q1,Q2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这样啊。
三极管有个参数BVebo,就是把BE结当作稳压二极管,如8050的BE结正向0.7V,反向约6V,相当于6 ...

原来还有这个。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莫不是这样,Q1,Q2有啥用

啥意思?我没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