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 MCU CH32V103测评】Part3:跑酷类小游戏Demo

楼主(2020-11-16):
1.介绍
花了一下午时间移植了之前的跑酷类小游戏,由于开发板上只有一个复位键没有用户按键,所以就使用了TouchKey,同时使用IIC驱动OLED屏幕,查看手册IIC的引脚在PB8(SCL)和PB9(SDA)上,使用UART上传游戏状态,整体游戏设计难度不高,只使用了三个外设。
2.设计
首先设计的是IIC驱动OLED屏幕这个可以在我的上一篇帖子【Part2:IIC驱动OLED屏幕】上看一下,由于每个例程都带有UART功能,所以UART部分基本不需要进行开发,OLED屏幕可以驱动起来之后就开始驱动TouchKey了,这个外设的驱动例程官方已经给出,通过观察例程的UART输出,可以知道Touch输出的是ADC的值,如图1。

图1

那么就需要进行按钮按下的设计,通过观察,不触摸时ADC的值大概在4000+,按下之后根据不同的人,ADC值约在3000以下,所以这边就设计当ADC小于3000则说明按键按下,并同时让按下标志位置1,下面是我的按键按下判断的代码,将下面一段放到函数中,返回Touch_Click_flag标志位,然后判断是否为1即可。
static u16 ADC_Click_flag = 0;
    static u8 Touch_Click_flag = 0;
    u16 ADC_val;

    Touch_Click_flag = 0;
    ADC_val = Touch_Key_Adc(ADC_Channel_2);
    if(ADC_val < 3000 && ADC_Click_flag == 0)
    {
        ADC_Click_flag = 1;
        Touch_Click_flag = 1;   //判断这个标志位,可以得到是否产生一个按下事件
    }
    else if(ADC_val > 3000)//等待抬起
    {
        ADC_Click_flag = 0;
    }
    printf( "TouchKey:%04d\r\n",  ADC_val );

    if(ADC_val & 0x8000)
    {
        printf("This value is discarded\r\n");
    }

    TKEY_CR |=0x08000000;  //Clear Flag
按钮部分完成了之后,就开始移植整体逻辑部分了,由于之前写的代码可移植性比较好,所以直接拿过来修改一小部分就可以用了,将刷屏判断等代码放入到主函数中,如下图2。

图2

先来看一下在游戏过程中,上位机显示的内容,0为未开始,1为正在游戏,2为游戏结束,2只会出现一次,1次之后便是游戏未开始(0)如图3。

图3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游戏的整体效果的动态图,游戏中是可以实现双连跳的,这个几连跳可以通过程序中的一个宏进行修改。

图4

3.总结
从这次移植小游戏的过程中,踩的坑比较少,不过有一点不太好的是,定时器中断的例程似乎并没有提供,这让我的一些程序只能在主程序里面跑,这样有点难受,希望官方能够出一个这样的例程。RISC-V MCU移植性还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外设都在同一个文件,所以移植的时候只能复制文件内容,而不能将文件直接进行复制。对于测评,我比较喜欢做一些小游戏,一般都会使用板载的外设进行测评,在以后的测评中也会多制作一些好玩的小游戏,也希望喜欢小游戏的童鞋持续关注我哈~
@21小跑堂 原创**
下面放出小游戏的固件,使用的是华大板子上的OLED屏幕:

2020.12.07放出源码:

太棒了
酷 了 酷 了
定时器中断例程在沙发的位置,大家可以去那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中断例程https://bbs.21ic.com/icview-3043066-1-1.html

到时候试一试,后面有时间弄一下。

网友:
超级玛丽

网友B:
挺有意思的,期待楼主公布源码

网友C:
请问有没有源码吖,想学习一下

网友D:
图4总刷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4总刷不出来???

图四有点大,是个动图,所以不好刷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没有源码吖,想学习一下

有,后面会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有意思的,期待楼主公布源码

后面会公布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后面会放出来。

期待~

网友E:
期待源码,想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期待源码,想玩

哈哈,好的好的。

网友F:
谢谢分享【跑酷类小游戏Demo 】

网友G(2022-05-24):
人才啊~~~只能用赞来表示

网友H:
点赞,感谢分享,期待源码

网友I:
这个的运行效率怎么样?

网友J:
这个板子都没有见过,申请的吗?

网友K:
跑酷类小游戏Demo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L:
CH32V103看起来还不错呢

网友M:
自己做的小游戏非常棒呢。

网友N:
这个屏幕刷新速度怎么样

网友L:
有其他的游戏代码吗?

网友O:
自己做的小游戏吗?

网友P:
触摸安检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网友L:
RISC-V MCU确实可以。

网友Q:
可以运行什么操作系统呢?

网友R:
点赞,上个源码就更好了

网友S:
图4的效果图好萌好q啊,这个是我以前玩的冒险岛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