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生成的USB工程直接烧录到GD32F4中没有发生枚举

楼主(2020-11-16):
请教一下各位,我打算使用GD32F405RGT6替换STM32F405RGT6,我使用的是STM32CubeMX软件生成USBHID的工程,
下载到STM32的板子上可以枚举成功,但是下载到GD32F405RGT6的板子上就没有发生枚举,请问一下各位大佬,
需要更改哪些地方?不生感激

网友A(2021-04-06):
别说USB了,你就是用cube生成一个简单的串口收发程序,下载到GD32里面也是不能正常跑的,有些地方是必须要修改的。

网友B:
2款芯片跟本就不兼容,能兼容的只是芯片管脚。

网友C(2025-05-30):
两个之间硬件不兼容?

网友D:
GD32和STM32的时钟树可能存在差异,需检查USB时钟源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E:
GD32的USB驱动可能与STM32的HAL库不完全兼容。

网友F:
检查HID设备的描述符是否正确。

网友G:
GD32的Flash操作可能与STM32不同,需检查代码中对Flash的读写操作是否正确。

网友H:
GD32F405RGT6的31和47脚为NC(不连接),而STM32F405RGT6的对应引脚为VCAP,需确认USB相关引脚(如D+、D-)是否连接正确,避免因引脚复用或功能差异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I:
对比GD32和STM32的数据手册,确认USB接口的引脚定义和电气特性是否一致。

网友J:
GD32和STM32的时钟树可能存在差异,尤其是USB模块的时钟源和分频系数。若时钟配置不当,可能导致USB通信异常。

网友K:
根据GD32的时钟树,重新配置USB模块的时钟源和分频系数,确保USB时钟稳定且符合规范。

网友L:
GD32的库函数与STM32的HAL库在命名方式、功能实现等方面存在差异,直接使用STM32的HAL库可能导致程序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M:
使用GD32官方的库函数,或对现有代码进行修改,以适配GD32的库函数。

网友N:
GD32与STM32的外设映射和寄存器位域可能存在差异,导致USB枚举过程中断或数据传输错误。仔细研究GD32和STM32的外设映射和寄存器位域差异,对USB枚举相关的代码进行修改,确保寄存器操作正确。

网友O:
需要检查时钟、中断和内存映射等系统级别的配置,确保移植后的程序能够在GD32上正常运行。

网友P:
确认系统时钟配置是否正确,尤其是USB模块的时钟。检查中断优先级和中断服务程序是否正确配置。

网友Q:
确认内存映射是否正确,避免因内存访问冲突导致程序崩溃。确保USB描述符(如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接口描述符等)在GD32上正确配置,且枚举流程符合USB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