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求助,不同ADC值对应不同占空比的算法

楼主(2020-11-16):
大家好,本人单片机新手,现在需要一个问题,比如说输入电压是5V对应占空比80%   6V对应 90%    7V对应40%  ......等等有30多种不同电压对应不同的PWM占空比,如果我按普通的去写if((adc_out > 4v)&&(adc_out <= 5v))   {PWM = 80%;} .......  大致这个流程,但是这种去写30多种的话比较占内存,所以我研究了其他方法,听说用查表法可以完成,但是一直没有搞明白查表具体的原理,所以大家帮我提提思路,谢谢大家了

网友A(2023-01-13):
楼主解决好了么?我最近也有类似这种需求了,无头绪啊

网友B:
查表法的话,你就先搜索一下查表法的使用方法呗

网友C:
按理来说,你可以看看LED数码管的操作,其实有很多都是用的查表法的

网友D:
你这写的也没啥毛病,越简单,问题越少

网友E:
就按普通的写吧,这样出了问题还好解决一些

网友F:
需要三十多种啊?那程序有点乱了

网友G:
用数组的方式吧,就能简单点

网友H:
你这电压还和占空比有关系,你这是啥项目啊?

网友I:
感觉很有意思,30多种不同电压呢

网友J:
其实用查表法可能就能让代码方便查看,给我的感觉

网友K(2023-02-19):
占空比小于50%时,直流分量小于平均值。反之,直流分量小于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