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电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20-11-16):
OUTA 在G极串的电容怎么理解它的工作过程

楼主:
后面的MOS  TC6320  GS 2V 就导通了,后面的波型如何出得来?

网友A:
不串电容的话PMOS会一直导通的.

楼主:
也就是说无论前面A B 如何输出组合,TC6320的P管不可能有一直导通状态, 没有一直输出高的状态吗?

网友B:
微分电路。把输入信号边沿变为尖脉冲。

楼主:
那高压输出的高脉宽与低端输入的脉宽没关系了吗?

OUTA上升沿是不导通的。下降沿导通PMOS管。
低端脉宽由输入信号决定,高端脉宽有C与PMOS的GS电阻积决定。
电容的充放电速度问题

网友C:
高时上位PMOS住,下位NMOS通,低时上位通,下位住,导通时间是C*RGS的指数时间。

网友D:
这个电路想起了小家电里,用单片机口输出方波,通过电容控制三极管导通,如果死机了,没有方波,三极管不导通了,避免输出一直在有效状态。

网友E:
电容隔离两端的电压,实际工作的时候也是脉冲信号,电容短时间内拉低MOS的G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