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C8-官网的测试程序,复位端口440ms周期脉冲

楼主(2020-11-16):
各位大神!请求解答!原来用的是STM32F030C8   现在直接换为GD32F130C8   在官网找了 这个程序,测试一下端口,只写了 一个取反指示灯的。但是出现 复位端有一个400多ms 周期性脉冲。导致 测试LED 的端口 也周期性的被拉低!  这是怎么回事?哪位朋友解答一下,多谢啦!!急!!

网友A(2021-01-19):
怎么解决的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B:
//GPIO初始化,PA4驱动LED
void led_init (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使能GPIOA时钟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4);           //配置PA4为通用数字输出模式,不启用内部拉电阻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MHZ, GPIO_PIN_4);  //配置PA4为通用数字推挽输出模式,速度为2MHz
    gpio_bit_reset(GPIOA, GPIO_PIN_4); //初始时输出低电平
}

//输出高电平点亮LED
void led_on(void)
{
    gpio_bit_set(GPIOA, GPIO_PIN_4);
}
//输出低电平熄灭LED
void led_off(void)
{
    gpio_bit_reset(GPIOA, GPIO_PIN_4);
}
//输出翻转
void led_toggle(void)
{
        bit_status new_bit,old_bit ;
        old_bit = gpio_output_bit_get (GPIOA,GPIO_PIN_4);
        new_bit = (SET==old_bit?RESET:SET);
        gpio_bit_write(GPIOA, GPIO_PIN_4,new_bi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能分享一下吗?

这个芯片应该是默认看门狗开启的。这个是看门狗复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应该是默认看门狗开启的。这个是看门狗复位!

不是吧,我没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