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什么情况下用到

楼主(2020-11-16):
端口0输出:P0xOS 和端口上拉PxPCRy 什么情况下用到。

网友A:
这个与中颖单片机的引脚输出多少伏有关,如:1/2的电源电压,等

网友B:
中颖MCU的IO口一般是推挽输出,可以不接任何外部电路就可以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适合接数字电路

网友C:
P0xOS是用来设置P0口的输出方式,可以选择推挽还是开漏。

网友A:
有时候高电平只有一半的电源电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D:
是的,而开漏极如果要输出高电平,必须接上拉电阻,适合于做电流型的驱动。

网友E:
PxPCRy是用于控制上拉电阻的开启与关闭

网友F:
cubeMX和PIC的MCC都是用过。

都很不错,就封装程度而言,PIC的MCC更像C语言,cubeMX更像JAVA。

PICC的MCC配置过程更加关注寄存器底层,cubeMX更加抽象成工作模式和行为。

结果是,cubeMX配置起来更容易,但是生成的代码更加晦涩,改动困难。

MCC配置起来要动更多的脑筋,但是生成的代码更加清晰,更容易改动。

网友G:
在应用中颖单片机做按键时,会有一个复用的功能,就是该脚是不是输出还是输入的,该脚是不是有上拉还是没上拉的,由于,中颖单片机有这两个寄存器,使我们在设计键盘时,会用到这两个寄存器,然后,可以做到按键引脚复用。

网友A:
P0xOS控制该端口是否为开漏输出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JTAG线序接错了。

网友C:
总感觉不对劲

网友D:
ISP:
用JET51只有四线就好了,这四线同样可以驳接目标板

网友E:
如果是485电路,用io口控制发送、接受,还能isp么?

网友E:
如果是用三极管自动控制485方向,能isp么?

网友H:
自己写的也许可以,官方的显然不能

楼主:
官方的不能,要全双工

网友F:
工业场合很少用232的啊?如果非得用485那岂不是不能isp了?

网友G:
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网友A:
自己编写ISP程序?

网友B:
利用SSP的方法,怎么样?

网友B:
越说越乱,哎

楼主:
算了,结贴啦,呵呵

网友I: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有好的方案尝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