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IAR编译警告怎么办

楼主(2020-11-16):
IAR编译警告怎么办

网友A:
什么警告

楼主:
onversion from pointer to smaller integer

网友B:
额,LZ确定这行字打对了吗

网友C:
建议楼主截个图贴上来

网友D:
把指针类型转成更小的整数类型。

网友B:
是对的啊?怎么可能错,像这样的警告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E:
楼主缺个c字符的。

网友F:
定义的类型不一致吧。

网友G:
如果数据位数够了,不影响使用的。但是在编译器会出现警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