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F403A如何使用224KB SRAM

楼主(2020-11-16):
使用AT32F403A的224KB SRAM时有个注意的地方,之前没详细了解就开用,然后结果是肯定的——掉坑里面了,403A默认的配置是96KB,然后需要对用户选择字节进行配置才能使用224KB SRAM

配置方法
使用雅特力的ICP 进行配置(可在官网下载)
1)当连接上芯片后,点击设备操作->选择字节

2)选择224KB SRAM
3)然后点击应用到设备,(可以点击从设备加载,来看当前的配置)

感觉该工具做得很不错,非常的容易上手,这里点个赞

配置好了之后就可以愉快的玩耍了,这224K SRAM,嗯..................真香

有没有寄存器板的,void extend_SRAM(void)这个函数用AT的库才行,我用的ST的库,编译都通过不了

网友A:
还需要配置后才能用?

@骑着蜗牛狂奔O :好的学习了,等搞个样片试试。
是的,但是配置很简单(用第一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需要配置后才能用?

只需要简单配置就能用了

网友B:
extend_SRAM();这句指令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C:
这个可以做掉电存储使用吧,也可以直接使用BootLoader

网友A:
最近了解了一下,发现如果用224k ram的话,零等待的flash会降低为128k。

请看这篇帖子 AT32F403A 224K RAM 和非零等待区关系 https://bbs.21ic.com/icview-3049038-1-1.html

网友D:
403A默认的配置是96KB,然后需要对用户选择字节进行配置才能使用224KB SRAM。学习了。。。

网友E(2021-06-04):
估计大部分愿意选择大RAM,而不是flash的性能。

网友F(2021-08-17):
非零等待的FLASH耗时有多长呢?

网友G(2021-11-09):
用AC6编译官方的例程进行修改,会进入硬件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AC6编译官方的例程进行修改,会进入硬件中断

那直接使用官方历程看看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直接使用官方历程看看呢

原例程直接用没问题的。就是将编译器改为AC6,编译通过,下载程序跑起来会进入硬件中断。单步调试发现是在flash_user_system_data_erase()函数里面执行FLASH->ctrl_bit.usders = TRUE;这条语句时进入硬件中断的,用的是at32自身的库。尝试过所有优化等级都没有用。

网友H:
楼上应该使用的是V2.0.1版本的BSP,我这里使用AC6编译下载,都是OK的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楼上应该使用的是V2.0.1版本的BSP,我这里使用AC6编译下载,都是OK的啊。

用的确实是V2.0.1版本的,请问您用的是哪个版本的?我下载来试试

我用的也是V2.0.1测试的,方便留个微信吗,以便于进一步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