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退耦电容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0-11-16):
在电源旁加退耦电容可去除噪声,可我不知道问什么,这个退耦电容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楼主:
就是利用电容对不同频率的阻抗不同啊,电容对高频噪声的阻抗小,噪声就被旁路了?

网友A:
噪声通过电容耦合到地。

网友B:
嗯,画板子的时候,注意把去耦电容和电源引脚放近些。

网友C:
补充:电源线先经过电容,再连接到芯片

网友D:
电源管脚到电源的导线可以看作是电感,
当出现频繁的开关时产生高频噪声,
所以要引入去耦电容。

网友E:
用在放大电路中不需要交流的地方,用来消除自激,使放大器稳定工作。

楼主:
我查了查资料,有的人说是退耦电容在电路电流瞬态电流突然变化时,它能够提够很大的电流补偿。

网友A:
退耦退耦,这个耦指的是什么啊?

网友B:
耦是耦合的意思。

网友F:
哦,耦合干扰

网友G:
还有这么多讲究,那这个去耦电容的大小该怎么选择呢?越大越好吗?

网友H:
上网搜了一下,感觉这个答案还不错:

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路连接起来并使之相互影响的方法,称为耦合。这种连接而成的网络称为耦合电路。常见的耦合方式有阻容耦合,变压器耦合,直流耦合和交流耦合。
去耦专指去除芯片电源管教上的噪声,该噪声是芯片本省工作产生的。
在直流电源回路中,负载的变化会引起电源噪声。例如在数字电路中,当电路从一个状态转换为另一种状态时,就会在电源线上产生一个很大的尖峰电流,形成瞬变的噪声电压。配置去耦电容可以抑制因负载变化而产生的噪声,是印制电路板的可靠性设计的一种常规做法,配置原则如下:
●电源输入端跨接一个10~100uF的电解电容器,如果印制电路板的位置允许,采用100uF以上的电解电容器的抗干扰效果会更好。

●为每个集成电路芯片配置一个0.01uF的陶瓷电容器。如遇到印制电路板空间小而装不下时,可每4~10个芯片配置一个1~10uF钽电解电容器,这种器件的高频阻抗特别小,在500kHz~20MHz范围内阻抗小于1Ω,而且漏电流很小(0.5uA以下)。

●对于噪声能力弱、关断时电流变化大的器件和ROM、RAM等存储型器件,应在芯片的电源线(Vcc)和地线(GND)间直接接入去耦电容。

●去耦电容的引线不能过长,特别是高频旁路电容不能带引线。

网友I:
一般是大电容并联一个小电容,大的做低频滤波,小的高频滤波,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J:
退耦,即是减少器件与器件之间的相互影响。
因为芯片在工作的时候,由于负载的变化会引起电源的波动而产生一些杂散,那么这个杂散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电源网络的质量,从而影响系统中的其他器件的工作。为了减少这种影响,在PCB布局是建议在电源脚加上一个电容,起到滤波的作用,从而减少电源的杂散。

网友K:
根据频率选择

网友L:
我今天也问了个这个问题,我问的是这个电容的大小如何选择。。

网友F:
能不能给我们小白们具体讲解一下 如何根据频率选择电容大小啊

网友M:
感觉很多时候都是预防性的增加一个退耦电容。

网友D:
"去耦专指去除芯片电源管教上的噪声,该噪声是芯片本省工作产生的。"——这个说法不妥。改成:去耦专指去除系统各部分信号(当然也包括噪声)通过电源内阻产生的相互耦合。

网友E:
这个说的有道理的啦,,不管怎样,电容就是利用其蓄水池水坝的功能的

网友N:
用在退耦电路中的电容称为退耦电容

网友O:
可防止电路通过电源形成的正反馈通路而引起的寄生振荡。

网友P:
退耦即防止前后电路网络电流大小变化时,在供电电路中所形成的电流冲击对网络的正常工作产生影响

网友Q:
在电源旁加退耦电容可去除噪声

网友R:
通常容量比较校 滤波电容是用在整流滤波电源电路中

网友S:
退耦电容的要求是高频响应能力要好

网友P:
瓷片电容做的最大的并且价格不贵的也就是0.1uF了

网友T:
所有电子电路都要在电源线上加退耦电容。

网友U:
退耦电容是去除耦合用的

网友G:
电解电容的容量比较大,一般都用来滤波

网友V:
输入耦合电容串联在输入端,输出耦合电容串联在输出端。

网友R:
退耦电容并接于电路正负极之间

网友W:
假定没有退耦电容,那么输出级由于耗电较大,工作时会使电源电压波动

网友X:
防止前后电路电流大小变化

网友Y:
100nF的去耦电容作用频段一般认为是几MHz到二三十MHz

网友Z:
退耦电路能够有效的消除电路网络之间的寄生耦合

网友N:
电感要校而高频响应能力好的电容最好的选择就是瓷片电容

网友AA:
退耦电容是为了消除电路中电流变化引起的寄生振荡

网友AB:
为了消除工频或开关电源振荡频率的纹波,通常容量较大。

网友AC:
通常用于高稳定振荡回路中,作为回路、旁路电容器及垫整电容器。

网友P:
滤波的作用吧应该是

网友AD: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给我们小白们具体讲解一下 如何根据频率选择电容大小啊

实践一下,找一组大小不同的电容器,分别接上,在示波器上看信号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