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想把这四个直接连接在一起

楼主(2020-11-16):
(无正文)

网友A:
主要的是共地?

网友B:
你可以使用串口通信的,感觉串口更方便

网友C:
可以直接连接在一起,注意那个做主,那个做从就行了

楼主:
哦,我貌似知道了点

网友D:
什么意思?
同时通信要共地而已。

网友E:
可以啊,没问题,统一地
注意安全,不能烧毁端口

网友F:
同一板卡  完全可以

网友G:
如果不放心  建议中间增加匹配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