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没有人知道多主一从SPI怎么设计

楼主(2020-11-16):
有没有人知道多主一从SPI怎么设计

楼主:
目前做的一个小项目中,STM32需要和FLASH进行通讯,RA8875也需要和FLASH进行通讯,目前是使用拨码开关进行选通的,每次切换都要人工干预,比较麻烦,有没有高速选通开关芯片可以代替拨码开关的?

楼主:
芯片的输入响应频率至少要大于10Mhz。或者有没有其他解决方案。

网友A:
可以用  MAX9132/MAX9134/MAX9135每个端口支持高达840M的数据速率

网友B:
MAX9132具有3路输入端口和2路输出端口,MAX9134具有3路输入端口和4路输出端口

网友C:
只要多加一位CS控制引脚就可以了

网友D:
可以吗,SPI两主一从时,通讯相互之间有干扰,特别是高速的时候。

网友E:
一主多从,从机有片选的吧

网友F:
多主一从容易冲突吧

网友G:
这个还要再用一根IO作为是不是被占用的忙检测。

网友G:
你可以这样,当不占用SPI的时候将本机的SPI用到的IO设置为高阻模式。

网友H:
然后忙检测的共用线也高阻态,如果占用SPI就拉高该电平,其他单片机就可以先检测该线是不是忙。

网友I:
你如果不做产品,可以考虑接一个双路继电器(电话交换机用的那种)

网友J:
我就知道一主多从啊

网友K:
spi可以多主吗

网友L:
一主多从的坐过

网友M:
不知道怎么弄 从的话可以用片选  主的话怎么定义呢

网友N:
我不知道这么多主怎么设计

网友O:
spi就不可以多主吧

网友P:
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Q:
不知道  没听过多主的

网友R(2020-12-17):
换用RA8889吧,MCU可通过8889对FLASH读和写,这样就不用MCU直接去接FLASH了;RA8875对FLASH只能读,不能写,会比较限制。
如FLASH同时接MCU和RA8889的话,也是可以的,当RA8889的复位脚拉低时,RA8889对FLASH的SPI管脚会变为高阻状态,这样也不会影响MCU对FLASH的任何处理。

网友S:
非主流的设计,满满的都是泪水加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