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问下,哪些常用模块可以方便得到时间信息

楼主(2020-11-16):
DS1302不太准,需要调
电波模块要考虑室内收不到的情况
GPS模块也要考虑室内收不到的情况

听说某些WIFI模块可以提供准确的时间信息,有没有方便用51接收的?对这个不是太熟,想做个不用调整的时钟

网友A:
DS1302做个自校准的程序,可以轻松做到一年误差10秒内,我就是这么做的

先观察一段时间,记下累计误差,然后平均每天自动均分调整

比如:1个星期误差8秒,可以周一到周四每天调整2秒

网友B:
ESP8266,51都不用了,直接驱动数码管或液晶屏显示时间,网上资料很多的,容易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P8266,51都不用了,直接驱动数码管或液晶屏显示时间,网上资料很多的,容易制作 ...

谢谢。我找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