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配置为高速缓存方式

楼主(2020-11-16):
PIC32MZ使用EBI总线外接RAM
目前只能使用非高速缓存方式读写RAM,想配置为高速缓存方式,一直没有成功

楼主:
RAM地址只能从0xE0000000开始,如果从0xC0000000开始的话,RAM就不能正确使用

楼主:
有知道怎么配置PIC32MZ协处理器的师傅吗,麻烦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有个什么图要配置。

网友B:
32的没用过。

楼主:
陆陆续续搞了短时间,外接的静态RAM有时可以用,有时候异常,有时候甚至很怪异,我把外部RAM映射到0xE0000000这个地址,上一刻RAM读写都还正常的,然后我把RAM从板子上移走,程序不变,发现程序居然还能从这个地址开始正常的读写数据,要知道,在数据手册上0xE0000000这个地址是分配给了外部RAM的,现在外部RAM都移走了,怎么还能正确的读写数据呢

楼主:
看了PIC32MZ的很多资料,折腾了这么多天,感觉这个EBI总线不能跑起来,是PIC32MZ的MMU没有配置正确的原因,有配置过MMU的的大师傅吗,能不能帮帮忙,说下这个MMU具体怎么配置才对,微芯给的资料上说的感觉不具体,MMU配置涉及到协处理器CP0,里面寄存器太多了,而和MMU相关的感觉也不少,也尝试着配置一些,但问题依旧,希望能帮帮忙,谢谢

网友C:
没有啊,没用过PIC32

网友D:
建议参考现有例子即可,比如:xx:\microchip\harmony\v2_06\apps\examples\peripheral\ebi\sram_read_write

网友E:
高速能达到什么速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