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系统的整体时钟运行速度减慢

楼主(2020-11-16):
(无正文)

网友A:
关闭定时器呢

楼主:
只要关闭定时器,系统运行速度就可以恢复。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怎么检查到速度减慢呢?

网友C:
或者你的中断次数太多了。

网友D:
定时器0做什么用了,怎么用的

网友C:
是你的配置时钟问题吧
查看是不是更改寄存器的其他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