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搞了一天都没搞通

楼主(2020-11-16):
ADC, AD, dc, ADC1, ST

void Init_ADC(void)
{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0, GPIO_MODE_IN_FL_NO_IT);
        ADC1_DeInit();
ADC1_Init(ADC1_CONVERSIONMODE_SINGLE, ADC1_CHANNEL_0, ADC1_PRESSEL_FCPU_D2, ADC1_EXTTRIG_TIM, DISABLE, ADC1_ALIGN_RIGHT, ADC1_SCHMITTTRIG_ALL, ENABLE);
ADC1_Cmd(ENABLE);
}
void main(void)
{
  FlagStatus flag_status;
                u16 u16_adc1_value;
                Init_UART2();
                Init_ADC();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Send(0xf0);
                ADC1_StartConversion();
                do{
                        flag_status = ADC1_GetFlagStatus(ADC1_FLAG_EOC);
                }
                while(flag_status == RESET); // SET or RESET
                    u16_adc1_value = ADC1_GetConversionValue();
                                ADC1_ClearFlag(ADC1_FLAG_EOC);
                                flag_status = ADC1_GetFlagStatus(ADC1_FLAG_EOC);
                                UART2_sendhex((u16_adc1_value>>8));
                    UART2_sendhex((u16_adc1_value&0xff));
                    UART2_sendstr("\r\n");
  }

}
单片机买的淘宝stm8s105k4t6核心板,debug时u16_adc1_value的值,我用可调电源输入大于2.1v时就是1023,小于2.1v就是0。flag_status的值一直是128,ADC1_ClearFlag(ADC1_FLAG_EOC)语句之后还是128不变。ADC1_SCHMITTTRIG_ALL, ENABLE改成ENABLE后情况一样,郁闷

楼主:
ADC1_SCHMITTTRIG_ALL, ENABLE改成DISABLE

网友A:
买的核心板,有参考例程的,参考他们的好了

网友B:
你先调个IO的LED闪烁

网友C:
要确保烧录程序是没问题的,才好继续学习,而点灯是最有说服力的。

网友D:
淘宝的板子是需要先确认下板子是没问题的。

网友E:
是不是复用功能时钟没有打开 RCC_APB2Periph_AFIO

网友F: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IO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ADC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12MHz
    ADC_De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Sum;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1 ,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2 ,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2, 3 ,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3, 4 ,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6, 5 , ADC_SampleTime_28Cycles5);   // оƬζÈ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 ζÈʹÄÜ

    ADC_DMACmd(ADC1, ENABLE);                                                    //ADC DMA Enable

    ADC_Cmd(ADC1, 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DMA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ADC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DmaBuffer;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Depth * Sum;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网友G:
楼主不要一下子调试这么多功能

网友H:
改成TIM2触发,然后再加上UART

网友I:
记录一下STM32的ADC编程方法

网友A:
这个有什么提示吗?

网友J:
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K:
是不是没有配置完整呢?

网友L:
官网的代码可以使用的。

网友M:
建议参考一下ST的官方例程。

网友N:
如何使用DMA去减小CPU的负担

网友F:
给你一个正确的ADC例子

网友O:
手册上才是最准确的。

网友H:
给你个AD转换例子

网友P:
代码看真复杂了。

网友Q:
先配置DMA+ADC,用软件触发看看正常不

网友D:
正常的工作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E:
stm32的芯片不一样吧。

网友R:
设置成DISABLE

楼主:
设置成DISABLE还是一样的情况。调试的时候flash_state 的值一直是128不知为啥没被清零

网友S:
ADC1_GetConversionValue();这个函数简直看不懂,明明是10bitAD,出来的值常常大于1024!!

网友T:
ADC设置全是默认的最简单设置,单个通道单次转换,左端对齐模式,

楼主:
这个问题真的无解了吗?换了几个版本的例程代码结果都一样,核心板上PB0接到vcc就是910左后,也没有到1023,接到gnd是0.接到可调电源也是这样,后来用个电位器测试结果一样,debug观察寄存器都正常,郁闷了。

网友L:
难道是adc下载的时候要设置选项字节?

网友U:
感觉STM8直接写寄存器反而方便,搞成库很啰嗦

网友R:
flag_status 是不是跟其他文件中变量有冲突,所以一直是128;单步执行看看这个值什么时候变128的。

楼主:
问题找到了,核心板vdda没有接供电,犯了个低级错误。

网友E:
转换的速度是多少

网友V:
读取的数据寄存器对吗

网友W:
直接接地 看看读数是多少

网友G:
用一个恒压源接上 试试看是多少 如果不行 那百分百软件问题哦

网友X:
图形化配置走起啊

网友Y:
实物照发上来看看。

网友Z:
数据类型不对吗

网友AA:
这样的采集根本不用dma也可以实现

网友AB:
难道对flash进行了误操作?

网友AC:
楼主知道为什么这样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