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求助!!SH79F3283的EEPROM 可以存储,但是断电或复位后,数据就初始化了。

楼主(2020-11-17):
如题,数据读写都正常,但是断电或复位都会导致EEPROM数据初始化

楼主:
请问哪些情况会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A(2025-10-30):
可能原因:1. EEPROM 写入未完成就断电,需确保写操作完成(查芯片手册确认写周期,加延迟);2. 未正确执行 EEPROM 擦除 / 写入指令序列,核对寄存器配置(如 EECTL);3. 地址或数据缓冲器操作错误,检查读写地址是否在 EEPROM 有效范围。按手册流程重写操作函数,确保指令完整执行。

网友B:
SH79F3283 的 EEPROM 断电 / 复位后数据丢失,可能是未正确执行写入操作:1. 未完成 EEPROM 写入时序(如缺少等待写入完成的延时);2. 写入地址或数据寄存器配置错误;3. 未使能 EEPROM 写允许位。需检查写入流程,确保写指令执行完整,可参考手册加入写完成等待逻辑。

网友C:
可能是未正确执行 EEPROM 写入确认操作。SH79F3283 的 EEPROM 写入需遵循特定流程:写数据后,需等待写入完成标志位(如 EECF)置位,再执行确认指令。若未等待完成就断电 / 复位,数据未真正写入闪存。检查程序中是否有等待标志位、是否关闭中断干扰,或尝试增加写入后延时,确保数据固化

网友D:
SH79F3283 的 EEPROM 断电 / 复位后数据丢失,可能是未正确执行写入确认操作,需确保写使能位开启,且等待写完成标志置位后再结束操作。也可能地址或数据寄存器配置错误,或硬件供电异常导致写入未生效。可检查写流程时序,用官方库函数验证,排除擦除不彻底问题。

网友D:
这大概率是未按该芯片类 EEPROM 的操作规范编程导致的。它的类 EEPROM 需先将 FLASHCON 的 FAC 位置 1,写入前要先擦除对应扇区,还得按要求配置 IB_CON1 - 5 等寄存器。另外要开 LVR 功能稳电压,避免写操作时掉电;也可能是误写 RAM 而非类 EEPROM 地址,核对地址并补全操作流程即可解决。

网友E:
SH79F3283 的 EEPROM 断电复位后数据丢失,可能是:1. 未执行 EEPROM 写确认操作,需调用官方库函数完成写入(如等待写完成标志);2. 写地址或数据寄存器操作顺序错误;3. EEPROM 硬件保护使能,需先解锁;4. 芯片供电掉电过快,写操作未完成,可加电容延缓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