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的图解(纯阻网络)

楼主(2020-11-17):
之前提到了运放电路的虚短虚断分析方法及其前提条件,详见:

电子学基本概念论述(2)——虚短和虚断
https://bbs.21ic.com/icview-3047108-1-1.html?_dsign=fc96b885

楼主:
“虚短虚断”其实是一对约束条件,由此约束条件可以忽略运放的具体非理想特性而仅仅采用了其理想特性,这样涉及到的具体器件参数只是运放电路中除运放外的周边器件。

由“虚短虚断”约束,可以列出相应的方程,再结合其它电路方程便可以求解运放电路。这是方程求解,下面针对纯阻网络给出运放电路的图解

楼主:
一、首先,看看电阻串联

楼主:
注意电阻串联其电流一致,那么压降正比于阻值

下面看几个应用。

楼主:
二、同相比例放大器

楼主:
三、反相比例放大器

楼主:
四、差分输入单端输出

楼主:
五、高阻抗输入的差分入差分出

楼主:
上面的“四”和“五”还可以组成仪表放大器

网友A:
以前没看到过,顶一下

网友B:
小鬼子书上跷跷板的类比,已经进入大学课堂了??

网友C:
这几个物理图像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小鬼子书上跷跷板的类比,已经进入大学课堂了??

坛友 有什么好的运放入门级资料吗 还请分享一下   原来基础不好 现在更感吃力

网友B:
这种类比方法,在岗村迪夫的《OP放大电路设计》一书中用过:

当然了,使用过这种类比的书籍,不是唯一的,米国不少科普级电路层书上也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坛友 有什么好的运放入门级资料吗 还请分享一下   原来基础不好 现在更感吃力   ...

网络上有不少总结出所谓的模电学习要点总结,这些所谓的总结一眼就能看出是大二模电课的总结。

在大二阶段,对运放的理解,只需掌握理想运放模型,对付考试就绰绰有余了。

例如这些个总结,无一例外都是考察如何用虚短虚断列方程玩的:

但是,电工对运放的理解,绝对不能局限于此,不然水平就太Low了。
对于一个接近实际的运放,其模型是下图中最外面的三角形。
而本科大二学习的模型,仅仅是下图中红色标记的三角形,当然了,有些书上象征性地列举了一些非理想特性,但是正儿八经的讨论就非常少了。

到了和实际物理世界打交道阶段的电工,应该由红色小三角形,扩展到黑色大三角形。

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学习运放=记住虚短虚断,你还信了,那么不是他傻,就是你傻。

网友B:
本科阶段和电工阶段,对同一个电路的不同认识程度。

例如积分器,本科阶段是这么玩的:

基本上是推导传递函数玩玩,然后就像饱餐了一顿,边用牙签挑剔牙缝里的肉丝,边满意地闪人。

但是电工就不满意于此了,他会想:

这个电容对电路有何影响??

这个nH级的电感,对电路精度有何影响???

这个寄生电阻对电路有何影响???

。。。。。。。。。。。。。。

有本书,书上说:你考虑的因素越多,你的智商越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本科阶段和电工阶段,对同一个电路的不同认识程度。

感谢坛友的分享   我先吸收理解一下   不懂之处还望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