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76E003这个GPIO的翻转速度多大?

楼主(2020-11-17):
我想用IO口进行模拟串口,想知道最大的波特率可以达到多少?

w为什么不直接用UART,芯唐已经写好了

网友A:
没试过,速度多少,根据需要吧,一般都是用9600和115200这两种的多。建议用9600,百分百OK的一个波特率。

网友B:
我也想测试一下,准备上115200,不知道能不能扛得住。

网友C:
我都是用9600的波特率,波特率太高误差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