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I2C SDA引脚偶尔高电平信号电压异常 3.3V 只有0.6V左右

楼主(2020-11-17):
大家好,
现在我们采用STM32F103C8T6芯片,采用模拟I2C通讯方式,总线上只挂接一个温湿度传感器设备,3.3V供电,SDA,SCL上拉4.7K电阻,串了一个22欧电阻,SCL与SDA脚均设置为开漏输出模式,目前在测试过程中,较低概率的会出现SDA引脚高电平异常的情况,只有0.6V左右电平,过一会又有可能恢复。I2C挂死的话,我测试是SDA一直是低电平,而现在出问题时,是0.6V左右,请问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I2C通讯异常时SDA电平

I2C通讯异常时SDA电平

I2C通讯正常时SDA电平

I2C通讯正常时SDA电平

网友A:
示波器上看见的,不是很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上看见的,不是很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哦。

正常的电压档位是2V,异常的电压档位500mV,SDA引脚电平不正确了。

网友B:
检查一下上拉电阻呗,焊接有没有问题

网友C:
估计是程序问题!

网友D:
你的IO口的输出模式是什么?需要检查一下,是PP还是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