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N76E003的问题

楼主(2020-11-17):
如果用外部的16M晶振,我们是要在产品上485通信,好像只有5脚接晶振,一般外部的晶振都是2个脚,这个晶振应该怎么接,有没有DEMO图纸。

IO口不够用,打算把第4脚复位脚用做IO,不知道行不行,如果用做IO,4脚上还需要接电阻和电容一些外围复位电路吗

烧录脚8脚和18脚,如果用做IO,硬件上烧录有没问题,会不会有冲突,需要外围匹配电路吗

网友A:
这个是用于有源晶振的,2个脚板的是无源晶振,这种一个1脚板是接有源。

网友B:
用有源晶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