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初始化硬件I2C以后,怎么把对应的引脚再恢复为普通io?

楼主(2020-11-17):
SYS->PA_H_MFP |= (SYS_PA_H_MFP_PA12_MFP_I2C0_SDA | SYS_PA_H_MFP_PA13_MFP_I2C0_SCL );
设置为I2C以后,重新设置为普通引脚
SYS->PA_H_MFP |= (SYS_PA_H_MFP_PA12_MFP_GPA12 | SYS_PA_H_MFP_PA13_MFP_GPA13 );
但是没有任何效果,寄存器还是保持为I2C的模式,保护已经解除了,谢谢

网友A:
设置回GPIO模式。先关闭I2C,再设置GPIO端口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