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问题请教

楼主(2020-11-17):
使用转换座将贴片QPFP44转为DIP40插入旧版板卡上,工作情况也一样。单片机程序都能运行起来,晶振、时序都正常,可是与主芯片通信读写数据发生了变化,一直还没有找到具体原因。
想问一下单片机型号相同,只是封装上变化是否会影响到正常通信呢?应该从哪里入手查找问题呢?
小弟菜鸟一枚,还求各位大神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封装上应该没啥特别的吧,你这是转板子而已。
你看看端口是否自己搞错了。

网友B:
主要还是要看看端口是否有问题,我现在还是看不出来哪有问题的。

网友C:
直接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量测信号及波型是不是符合规格书上面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