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一个调试掉电唤醒的问题

楼主(2020-11-17):
NANO120的芯片发现在ICE 调试的情况下不能激活掉电唤醒的中断,但是直接用芯片是运行正常的,请问下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么?

网友A:
调试时候,估计就这样吧
调试时候好多特殊功能无法使用,比如你这个。

网友B:
掉电都睡着了,怎么调试。

网友C:
可能是这个模式不支持。

网友D:
所有ice接到m0/m4/m23/8051的芯片迈调试模式下,不能迈省电,这是硬件的限制

网友E:
这个这样做达不到效果和目的吧?好像不行,我试过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