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0元(功能说明)
[应用方案] 新买了一片SSD1315驱动的OLED屏幕,ML51单片机点亮起来

楼主(2020-11-17):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双十一,看淘宝一直给我发优惠券,就买了一片OLED,0.96寸的,最后花费了4.54元。
驱动芯片是SSD1315

第一,驱动不一样,老款是SSD1306,新款的是SSD1315,新款没有并口功能,但是模块是IIC,不影响,程序一样,电路一样。
第二,新款玻璃比老款的小了一圈,没用的玻璃边减去了,省点OLED玻璃,因为玻璃都是日本进口,玻璃省了,价格要便宜一点。
第三,引脚顺序不一样,老款依次是VCC、GND、SCL、SDA,新款则是GND、VCC、SCL、SDA。
所以我为了图便宜,买了新款的。只有4个管脚。
第一步,点亮屏幕:
得到一块新的屏幕,最重要的就是看能否点亮,点亮了才能使用做各种显示应用。而这个店家没有提供驱动代码,懒得自己写啊,这种通用的肯定有,I2C很容易GPIO模拟,然后搜其他店家,有不少提供驱动代码的,下载了移植到我的ML51开发板上试试。下面链接是厂家提供的驱动程序。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jqHcX9fIyKdUirFoZ3qSCA 提取码: mj6e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为方便下载,提供其中源码与取模软件的本地下载,资料说明看不看无所谓

考虑到是I2C接口,如果用GPIO模拟,需要先设置为开漏模式,然后找到初始化代码,增加配置开漏模式的四行代码。
//对选用的管脚设置为开漏模式
        MFP_P20_GPIO;
        MFP_P21_GPIO;
        P20_OPENDRAIN_MODE;
        P21_OPENDRAIN_MODE;
这里也可以看出我用的是P20与P21.
然后修改头文件中的管脚定义
  1. sbit OLED_SCL=P2^0;//SCL
  2. sbit OLED_SDA=P2^1;//SDA
  3. sbit OLED_RES =P2^2;//RES
因为使用I2C,按照手册说明可以忽略RES。但是为了少修改一点内容,就先这么随意指定个管脚,不链接就是了。
通过取模软件,可以取出你想要的汉字,放入如下数组。
unsigned char code Hzk[][32]={

{0x00,0x00,0xE0,0x40,0x40,0x40,0x40,0xFC,0x40,0x40,0x40,0x40,0x60,0xE0,0x00,0x00,0x00,0x00,0x07,0x02,0x02,0x02,0x02,0x7F,0x02,0x02,0x02,0x02,0x02,0x07,0x00,0x00},/*"中",0*/
{0x00,0x00,0xF8,0x08,0x08,0x28,0x28,0x28,0xE8,0x28,0x28,0x38,0x28,0xF8,0x08,0x00,0x00,0x00,0x7F,0x20,0x20,0x29,0x29,0x29,0x2F,0x29,0x2F,0x2D,0x28,0x7F,0x00,0x00},/*"国",1*/
{0x00,0x00,0x00,0xF0,0x20,0x20,0x20,0xFC,0x20,0x20,0x20,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05,0x05,0x05,0x7F,0x45,0x45,0x45,0x4F,0x40,0x60,0x78,0x60},/*"电",2*/
{0x00,0x00,0x10,0x10,0x10,0x10,0x10,0xD0,0x30,0x30,0x10,0x08,0x80,0x80,0x00,0x00,0x01,0x01,0x01,0x01,0x21,0x21,0x41,0x7F,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0},/*"子",3*/
...
};
主程序代码如下所示
//#include "ML51.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 ';
        OLED_Init();//初始化OLED
        OLED_ColorTurn(0);//0正常显示,1 反色显示
  OLED_DisplayTurn(0);//0正常显示 1 屏幕翻转显示
        while(1)
        {
//                OLED_DrawBMP(0,0,128,64,BMP1);
//                delay_ms(5);
//                OLED_Clear();
//                OLED_ShowChinese(0,0,0,16);
                OLED_ShowChinese(18,0,0,16);//中
                OLED_ShowChinese(36,0,1,16);//国
                OLED_ShowChinese(54,0,2,16);//电
                OLED_ShowChinese(72,0,3,16);//子
                OLED_ShowChinese(90,0,4,16);//网
        //        OLED_ShowChinese(108,0,6,16);
                OLED_ShowString(8,2,"bbs.21ic.com",16);
                OLED_ShowString(20,4,"2020/11/17",16);
                OLED_ShowString(0,6,"ASCII:",16);
                OLED_ShowString(63,6,"CODE:",16);
                OLED_ShowChar(48,6,t,16);
                t++;
                if(t>'~')t=' ';
                OLED_ShowNum(103,6,t,3,16);
//                delay_ms(5);
//                OLED_Clear();
        }

}
接下来连接OLED的I2C接口与开发板,并使用开发板供电。
烧录后,效果如下图所示。然后就可以利用这个框架只需要修改简单的几个地方,就能实现OLED点亮了,可以用于其他的各种项目了。
最后献上我修改后的工程。
后面我再试试改成用硬件I2C收发器控制。
以上完成第一步点亮屏幕。

第二步,应用到自己的项目中
如果需要显示温湿度的话,就可以利用这些函数组合出你要显示的内容,例如显示“温度:36.5℃”
则需要先生成所需的汉字与符号字模
unsigned char code Hzk[][32]={

{0x00,0x00,0xE0,0x40,0x40,0x40,0x40,0xFC,0x40,0x40,0x40,0x40,0x60,0xE0,0x00,0x00,0x00,0x00,0x07,0x02,0x02,0x02,0x02,0x7F,0x02,0x02,0x02,0x02,0x02,0x07,0x00,0x00},/*"中",0*/
{0x00,0x00,0xF8,0x08,0x08,0x28,0x28,0x28,0xE8,0x28,0x28,0x38,0x28,0xF8,0x08,0x00,0x00,0x00,0x7F,0x20,0x20,0x29,0x29,0x29,0x2F,0x29,0x2F,0x2D,0x28,0x7F,0x00,0x00},/*"国",1*/
{0x00,0x00,0x00,0xF0,0x20,0x20,0x20,0xFC,0x20,0x20,0x20,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05,0x05,0x05,0x7F,0x45,0x45,0x45,0x4F,0x40,0x60,0x78,0x60},/*"电",2*/
{0x00,0x00,0x10,0x10,0x10,0x10,0x10,0xD0,0x30,0x30,0x10,0x08,0x80,0x80,0x00,0x00,0x01,0x01,0x01,0x01,0x21,0x21,0x41,0x7F,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0},/*"子",3*/
...

{0x00,0x40,0xC0,0x18,0x90,0x60,0xF8,0xA8,0xA8,0xA8,0xA8,0xA8,0xF8,0x08,0x00,0x00,0x00,0x04,0x7C,0x7E,0x01,0x00,0x21,0x3E,0x22,0x3E,0x22,0x3E,0x23,0x3E,0x22,0x20},/*"温",8*/
{0x00,0x00,0x00,0xF0,0x90,0x90,0x90,0xF4,0x98,0x90,0x90,0xF0,0x90,0xD8,0x90,0x00,0x00,0x40,0x30,0x0F,0x40,0x44,0x44,0x4F,0x35,0x25,0x35,0x6F,0x64,0x40,0x40,0x00},/*"度",9*/

{0x00,0x40,0xC0,0x98,0x60,0x00,0xF8,0xA8,0xA8,0xA8,0xA8,0xA8,0xA8,0xF8,0x08,0x00,0x04,0x04,0x7E,0x01,0x20,0x24,0x3D,0x20,0x3F,0x20,0x20,0x3F,0x24,0x27,0x33,0x20},/*"湿",10*/
{0x00,0x00,0x00,0xF0,0x90,0x90,0x90,0xF4,0x98,0x90,0x90,0xF0,0x90,0xD8,0x90,0x00,0x00,0x40,0x30,0x0F,0x40,0x44,0x44,0x4F,0x35,0x25,0x35,0x6F,0x64,0x40,0x40,0x00},/*"度",11*/

{0x00,0x00,0x0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1,0x19,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2*/

{0x00,0x00,0x78,0x48,0x78,0xC0,0xE0,0x10,0x08,0x08,0x08,0x08,0x10,0x3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0F,0x08,0x10,0x10,0x10,0x10,0x08,0x08,0x04,0x00},/*"℃",13*/

};
然后合理的利OLED厂家提供的库函数组合。
//#include "ML51.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t main(void)
{
        char i=0;

        unsigned char t=' ';
        OLED_Init();//初始化OLED
        OLED_ColorTurn(0);//0正常显示,1 反色显示
  OLED_DisplayTurn(0);//0正常显示 1 屏幕翻转显示
        while(1)
        {

//第一行显示8个字符16*8==128
for(i=0;i<8;i++)
OLED_ShowChinese(i*16,0,i,16);
//第二行显示  温度:
OLED_ShowChinese(0,2,8,16);//温
OLED_ShowChinese(16,2,9,16);//度
OLED_ShowChinese(32,2,12,16);//:
//在第二行,第四个字符位置显示36
OLED_ShowNum(48,2,36,2,16);
OLED_ShowChar(66,2,'.',16);
OLED_ShowNum(74,2,5,1,16);
OLED_ShowChinese(90,2,13,16);//℃
//在第三行显示字符串
OLED_ShowString(8,4,"bbs.21ic.com",16);
//delay_ms(5);
        }

}
最后显示的效果如下图所示,如果将温度的数字通过读取传感器继续更新,就可以看到实时的温度了。
在使用中遇到了一个问题,我在main.c和oled.h都引用了头文件#include "ML51.h"
导致编译后报错重复定义。然后我删除了main.c中的,重新设置了引用头文件路径,完美解决。
另外如果你修改了目录,或者重建了目录结构,需要在这里也修改一下,不然工程无法找到对应的exe
..\Library\Startup\exe\hex2bin.exe  .\output\@L.hex
运行该命令可以生成所需的hex文件。

第三步,添加其他的外设驱动,实现显示检测数据显示功能
这里我使用的是ADC检测温度,然后通过该屏幕显示。
已经添加了NTC传感器。效果非常好

还有就是使用的GPIO,一定要初始化为GPIO模式的开漏模式,不然无法驱动屏幕。
//***********************************************************************************************************
//  File Function: 通过ML51的GPIO P20、P21驱动I2C显示屏,通过P24_ADC_CH1测量NTC传感器阻抗,然后换算成温度显示在I2C屏幕上
//***********************************************************************************************************
//#include "ML51.h"
#include "oled.h"
#include "NTC.h"

/*
P20,P21接I2C的OLED屏幕SCL与SDA接口,
P24接NTC传感器接口,读取温度,并显示在OLED上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int ADCRESULT;
        float Rval;
        float temp;
        //        定义温度整数部分与小数部分
        unsigned int temp_H,temp_L;
        char i=0;

        ADC_Open(ADC_SINGLE,1);                                        //Enable P24_ADC_CH1
        ADC_ConvertTime(3,7);

        //对选用的管脚设置为开漏模式
        MFP_P20_GPIO;
        MFP_P21_GPIO;
        P20_OPENDRAIN_MODE;
        P21_OPENDRAIN_MODE;

        OLED_Init();//初始化OLED
        OLED_ColorTurn(0);//0正常显示,1 反色显示
        OLED_DisplayTurn(0);//0正常显示 1 屏幕翻转显示

        while(1)
        {
                set_ADCCON0_ADCS;                           // Software trig adc start
                while((ADCCON0|CLR_BIT7)==CLR_BIT7);         // wait ADCF = 1;
                ADCRESULT = (ADCRH<<4)+ADCRL;
                Rval=1000*((ADCRESULT*6.2)/(4095-ADCRESULT));
                temp=Res_to_Tem(Rval);
                temp_H=((unsigned int)(temp*10.0))/10;
                temp_L=((unsigned int)(temp*10.0))%10;

                for(i=0;i<8;i++)
                OLED_ShowChinese(i*16,0,i,16);
                //第二行显示  温度:
                OLED_ShowChinese(0,2,8,16);//温
                OLED_ShowChinese(16,2,9,16);//度
                OLED_ShowChinese(32,2,12,16);//:

                //在第二行,第四个字符位置显示36
                OLED_ShowNum(48,2,temp_H,2,16);
                OLED_ShowChar(64,2,'.',16);
                OLED_ShowNum(72,2,temp_L,1,16);

                OLED_ShowChinese(82,2,13,16);//℃
                //在第三行显示字符串
                OLED_ShowString(8,4,"bbs.21ic.com",16);
                //在第4行显示字符串
//        OLED_ShowString(8,6,"gaoyang9992006",16);
                OLED_ShowString(0,6,"0123456789123456",16);
                Timer2_Delay(24000000,128,5,100000);
        }

}

另外对于字符是使用的8*16的字模,所以每行可以显示16个字符,共计可以显示4行。
这样既可以驱动屏幕,又可以通过ADC读取分压,换算成温度,显示到屏幕的预定位置了。
注意事项: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多文件使用到同一个头文件,应避免重复引用,以免报错重定向,而将其中放到一处引用即可。通过该实例,大家可以学习到驱动程序的移植方法,同时也可以让大家注意到,可移植能力的重要性,以避免面对不同MCu时候重复工作,本项目中使用到的厂家的驱动程序,即充分考虑了可移植性,只需要做最简单的底层映射即可正常使用。

楼主:
使用过程中,不需要自己完全弄懂人家写好的库函数怎么回事,咱们只是使用,学会移植即可,不必重复造轮子。
另外不明白的函数,可以单独拿出来修改参数,查看效果,通过效果判断该参数的意义。

网友A:
跟1306的驱动是一样的吧

网友:
好贴,求分享所有的文件。

网友B:
帅气,这个是淘宝店铺上的那个18元一个的屏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帅气,这个是淘宝店铺上的那个18元一个的屏幕吧,

好像是12吧,淘宝送了优惠券,最后4.54元就到手了。

网友C:
真牛,还能这么便宜。

网友:
捡到便宜了,多谢分享代码。

网友D:
我想看看附件。

网友E:
Good,我真的需要这个,多谢。

网友F(2021-05-19):
资料丰富。感谢分析。

网友G(2021-12-10):
谢谢了刚开始接触

网友H:
这个挺通用的,网上代码也很多,
不过都是io模拟的时序

网友I:
谢谢老司机带我们玩

网友(2025-07-29):
这个跟1306的驱动程序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