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单片机+2.4G射频前端进行2.4G广播是否可行?

楼主(2020-11-17):
各位大牛,新人求助,常见2.4G远距离广播需要使用2.4G收发模组(如nrf24xx、cc2450等)。如果只需要发送2.4频率广播,而不需要进行接收,是否可以使用单片机+2.4G射频前端(PA)实现,我看到常见的射频前端芯片有RX、TX端口及天线端口,
本人小白,多谢大牛指导。

网友A:
你是想只使用2.4G频率发送广播信号,从机只需要能检测到有广播信号来了,不需要进行数据传输?

楼主:

是的,只有几个字节的数据放在广播信号里,从机接收到广播信号,就完成了数据传输。不需要建立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只使用2.4G频率发送广播信号,从机只需要能检测到有广播信号来了,不需要进行数据传输? ...

是的,只有几个字节的数据放在广播信号里,从机接收到广播信号,就完成了数据传输。不需要建立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只有几个字节的数据放在广播信号里,从机接收到广播信号,就完成了数据传输。不需要建立连接。 ...

你这描述越描越黑啊,你这几个字节,从机要不要接收?要接收那肯定要用无线芯片了,如果你不想用MCU+外挂无线芯片这种方式,你可以选内嵌MCU内核的无线专用芯片。

网友B:
直接买NRF24L01+PA+LNA模块呗

网友C:
楼主这是想把简单的315M,433M的OOK用到2.4G上来. 理论上应该可以。如果能做到全PCB板的分立元件,成本比现有的2.4G有很大优势,应该有一定市场。前期投入应该也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是想把简单的315M,433M的OOK用到2.4G上来. 理论上应该可以。如果能做到全PCB板的分立元件,成本比现 ...

多谢,是想在方案中省一些钱,NRF24XX这样的模组太贵,用不起啊。多谢指导

网友D:
不知道是我理解不到位还是楼主没搞清楚情况,你普通2.4G芯片发射出来的信号本身就是在广播,打个比方,我有一台发射机,不停地对外发送一组数据,只要在信号覆盖范围内的接收机收到信号并解析,理论上就可以被无数台机器收到这组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是想在方案中省一些钱,NRF24XX这样的模组太贵,用不起啊。多谢指导 ...

如果想省成本,不如用315或433的,技术也是很成熟的,可以网上查一下这方面资料。2.4G的衰减大,频率高,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