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我这样设置系统时钟进入调试模式暂停就退出,麻烦给看...

楼主(2020-11-17):
之前做的小程序这样都能通过,就这次串口通信不能进入调试模式

楼主:
还一个问题,指定振荡器的语法怎么写,这个我写了之后编译器提示已被否定,请使用新的,我看很多程序都这样写的啊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情况?没有看懂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情况?没有看懂代码?

调试模式进去点暂停就退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情况?没有看懂代码?

把主函数里面的时钟设置注释掉就没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一个问题,指定振荡器的语法怎么写,这个我写了之后编译器提示已被否定,请使用新的,我看很多程序都这样 ...

这是旧的写法,现在改成 #pragma config FNOSC = xxx这种形式。
在MPLAB X IDE的配置位窗口里,可以帮你生成配置位代码。

Lock位判断PLL是否失锁,如果一直失锁,你要检查一下时钟配置位以及PLL设置是否满足手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