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单片机SH88F516之LED流水灯源程序

楼主(2020-11-17):
中颖单片机实现流水灯的源码如下:
  • /********************************************************************************************************
  • 说明: 使用了外部中断4,定时器中断1,实现了跑马灯程序
  • 本程序通过按键S1改变LED灯工作的数量,按键S2改变LED灯闪烁的频率,实现跑马灯的效果
  • 要求:打开拨码开关J8
  • *********************************************************************************************************/
  • #include <sh88f516.h>
  • unsigned char Num,Fnum;
  • unsigned char Disp;
  • unsigned char Time0Count;
  • bit DispFlag;
  • void mcu_init();
  • main()
  • {
  •         mcu_init();
  •     while(1)
  •         {
  •                 if(DispFlag)
  •                 {
  •                         DispFlag = 0;
  •                     P0 = (P0&0xFC) | (Disp&0x03);                //端口0的低2位对应LED灯的D2 D3
  •                         P1 = (P1&0x03) | (Disp&0xFC);            //端口1的高6位对应LED灯的D4-D9
  •                         Disp <<= 1;
  •                         if(CY)
  •                             Disp |= 0x01;
  •                 }
  •         }
  • }
  • void mcu_init()
  • {
  •         CLKCON = 0x60;        //系统频率=晶振频率/12
  •         P0M0 = 0x00;
  •         P0M1 = 0xFF;        //推挽输出模式
  •         P1M0 = 0x00;
  •         P1M1 = 0xFF;        //推挽输出模式
  •         IENC = 0x70;        //0111 0000 外部中断4的选择寄存器,1-打开,0-关闭
  •         EXF0 = 0x80;        //上升沿触发
  •         TH0 = 0xFA;
  •         TL0 = 0x00;
  •         TMOD = 0x01;        // Timer 0 is 16-bit counter, timer mode
  •         ET0 = 1;            //enable timer 0 interrupt
  •         TR0 = 1;            //enable timer 0
  •         IEN1 = 0x40;        //ELPD EX4  EPWM ESCM    ECMP1 ES1 ECMP0 ESPI         0100 0000
  •         EA = 1;                        //开启总中断
  •         Num = 0;
  •         Fnum = 4;
  •         DispFlag = 1;
  •         P0 = 0;
  •         P1 = 0;
  •         P2 =P2 |0x80;
  •         Disp = 0x01;
  • }
  • void Timer0_int() interrupt 1
  • {
  •         Time0Count++;
  •         if(Time0Count>=Fnum)
  •         {
  •                 Time0Count = 0;
  •                 DispFlag = 1;
  •         }
  • }
  • void EX4_INT() interrupt 13  //using 2  //外部中断4的中断号为13.
  • {
  •         IEN1 &= 0xBF;
  •         if(IF45)                                 //P2.5对应于板子上的S2
  •         {
  •                 Fnum--;
  •                 if(Fnum==0)
  •                     Fnum = 6;
  •         }
  •         if(IF46)                                 //P2.6对应于板子上的S1
  •         {
  •                 Num++;
  •                 if(Num==5)
  •                     Num  = 0;
  •                 switch(Num)
  •                 {
  •                     case 0:   Disp = 0x01;
  •                               break;
  •                         case 1:   Disp = 0x03;
  •                               break;
  •                         case 2:   Disp = 0x0F;
  •                               break;
  •                         case 3:   Disp = 0x11;
  •                               break;
  •                         case 4:   Disp = 0x55;
  •                               break;
  • ……………………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复制代码

压缩包里面包含有中颖单片机sh88f516常用功能的源码,中文注释都很详细
下载地址:http://www.51hei.com/bbs/dpj-98300-1.html

网友A:
是官方的示例文件吗

网友B:
下载了 谢谢楼主分享 试一下sh的板子

网友C:
按键改变工作数量这边是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