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DCDC输入端串入电阻之后无法启动,求解答

楼主(2020-11-17):
DCDC的输入端正极和负极各串入一个25.6R的电阻之后,电源就无法启动,求指教,去掉电阻之后是可以正常启动的,这个DCDC的电压输入范围在9-28V都可以,24V供电的时候电流在200mA左右,按理说串入电阻之后电压会下降到9V左右,此时电流大概在300mA左右,电阻上的压降大概15V,电路应该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用示波器观察,串入电阻之后,每次开机会有一个400mA的脉冲电流,导致压降太大而无法启动,但是去掉电阻又没发现这个脉冲电流,还请各位大神指教

24V输入,选28V的DC-DC,容易不良,即使你加了ESD。PW2558,输入范围4.5V-55V最合适,再不然用PW2132,输入30V也好啊,
24V输入,选28V的DC-DC,容易不良,即使你加了ESD。PW2558,输入范围4.5V-55V最合适,再不然用PW2132,输入30V也好啊,

网友A:
24V 200mA,功率就是4.8W,按100%效率计算,则输出功率也是4.8W。
输入24V串联了电阻R(51.2欧姆),则R上有压降,实际加到IC的电压为Vx=24-I*R。而Vx*I=4.8,则I=4.8/Vx,代入前式,则Vx=24-4.8R/Vx,解出Vx=12+sqrt(144-4.8R),则这个电阻极限值是30欧姆,当R=30时,Vx=12V,就是最大功率传输原则。
实际效率小于100%,所以R的值要比30欧姆小,而楼主串联51.2欧姆,明显的不行。改为2个10欧姆看看。

网友A:
换句话说,24V串联51.2欧姆电阻后,输出最大功率是12*12/51.2=2.8125W,怎么样都输不出4.8W的功率了。
所以,设计电路不能想当然。

网友B:
楼上的计算其本质思想是能量守恒原理,在DCDC的输出保持不变的条件下,电路在输入24V和9V时的工作电流是不同的,9V下的工作电流远大于24V下的电流,所以24V的工作电流不能直接用于9V输入电压的相关计算

网友C:
同意楼上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 200mA,功率就是4.8W,按100%效率计算,则输出功率也是4.8W。
输入24V串联了电阻R(51.2欧姆),则R上 ...

谢谢你的回复,我这边24V供电消耗电流是200mA,并不是说我的电源就限流到200mA了,电源是没有限流的,最大的输出电流可以到2A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这边24V供电消耗电流是200mA,并不是说我的电源就限流到200mA了,电源是没有限流的,最 ...

不是说你的24V供电功率,是指你的负载功率等效到24V输入的电流。你24V能提供100A,现象都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你的24V供电功率,是指你的负载功率等效到24V输入的电流。你24V能提供100A,现象都一样的。 ...

那这个有什么办法吗?电阻不能减小,这种测试的方法是模拟实际情况,实际使用时,使用2公里的电源线供电,单根电源线的阻抗是25.6R,正负极各一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个有什么办法吗?电阻不能减小,这种测试的方法是模拟实际情况,实际使用时,使用2公里的电源线供电 ...

2Km的电线阻碍了功率的传递,或者说电缆在传输电能时消耗了太多的功率,实际给到负载的就达不到使用要求了。有二个方法可以解决问题:提高电源的电压,相当于提高电源的功率,以补偿电缆消耗的功率;2. 换截面更大的电缆,降低电缆消耗的功率。没有其他的方法了。

输入电压提高以后,需要重新核算芯片的耐压,因为低负载的时候电缆上的压降减小,意味着DCDC芯片的输入电压会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Km的电线阻碍了功率的传递,或者说电缆在传输电能时消耗了太多的功率,实际给到负载的就达不到使用要求了 ...

这两种方法目前都是不允许的

网友D:
24v供电 传输2km 线缆 来回4km 那么你选的9-28V 供电的芯片显然不合适
看你输出是设置5V
那么可以更改设计
1 找输入范围更宽的DCDC 比如5.5-36V
2 或者再低4.5-36V 输出设置为3V输出 ,然后再加一级升压到5V
3 直接先升压到30V 然后DCDC 输出5V

网友E:
估计串联电阻情况下的脉冲电流,是DC-DC的输入端电容器充电引起的脉冲,由于有电阻的存在,充电较慢,你就容易看到充电电流的过程。如果你去掉电阻,电容器上电会很快,你就不容易看不到那个脉冲过程。

可以设计一个MOS管开关电路,安装在DC-DC的前面,用一个远比DC-DC输入端电容量大得多的电容器储电,等该电容器的电压升到9V(能启动DC-DC电路)以上,再开启MOS管,将这个加装的储电组件的输出端接入DC-DC电路,应该能启动吧。

@flypigeon :建议你计算一下负载端到底需要多大的功率,加上电缆的电阻后是否还能够传递所需的功率,如果功率足够,只是无法启动,那么加大C7,在启动时提供辅助电流,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如果功率不够,那真的是无解了。
@zlf1208 :不是我说不行,是规则不允许
@wanwenhao1 :如果是这样,把C7加足够大就行。
@wanwenhao1 :哦,楼主说按理怎么样,我以为是估计的而不是实际测量的,表达不明确导致误解,应当说明他实际需要传递多大的功率
@zlf1208 :楼主不是透露过9V可以启动吗,工作电流300mA。如果是带着电阻启动,则因为启动瞬间电流达到400mA,从而使得输出电压低于了9V,以致DC-DC不能启动。设想如果消除这400mA的启动电流的影响,就能启动。
理论计算已经证明这个系统无法传递足够的功率(线路损耗了太多的功率),电路启动了又能怎么样呢?还是无法传递功率啊。楼主这个不能那个不行,电路已经无解了。

网友D:
D15 反了吧

网友D:
EN  分压电阻也不对 ,
手册VEN 最大7V

网友E:
楼主需要测定9V情况下你的设备能否正常启动,启动后的工作电流是多少。如果启动后需要的工作电流大于(24V-9V)/51.2Ω=0.29A,这个供电方案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用,需要升高电源电压。

如果数据显示勉强能用,则应该考虑我在13楼提议的方案,避免DC-DC开机的额外压降,也因为DC-DC工作过程属于开关性质,需要较大的电容器提供波峰期间的电能,否则波峰期间会出现供电不足导致供电失败。

网友B:
这里给你提供一个可以拯救这个电路的可行方法,前提是这个系统能够转递足够的功率(请楼主自行计算确认)。一楼的电路图存在一个错误,D15是没用的(有了D13,D15就不会进入工作状态),而且D15的极性还画反了.
根据楼主的描述,目前的问题是起动时出现问题,一旦起动,电路就能够正常工作,原因是起动瞬间的大电流。为了避免或消除起动时的大电流,可以采用上电和起动二步分开的方法,具体方法如下:

1. 将图中R14上端左侧与C8上端之间的电路割断,在割断的二端连接一个自锁的开关,为便于描述,此开关取名StartSW;
2. 将C7改为2200uF(暂定,最终按实际状况确定),此时时间常数 t=(R15+R16)*C=0.1s;
3. 在StartSW断开的情况下给J5接上电源,延时至少3t=0.3s后接通StartSW,电路应该能够顺利起动。如果感觉起动不够可靠,则需进一步加大C7,直到可靠起动并留有裕量。

此方法的原理为:
1. 先断开StartSW上电并延时3t的目的是在起动DCDC前将C7充满电,此时C7二端的电压等于远方的电源电压=24V;
2. 在C7充满电后再接通StartSW,起动DCDC,可以通过C7获得额外的起动能量,只要C7的能量足以支撑起动过程,DCDC就能够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StartSW也可以用PMOS管实现,此时需要一个非自锁的按钮作为起动开关。用StartSW起动,DCDC的开和关可以通过StartSW进行控制,用PMOS管做起动,起动后无法自行关闭,需要从J5切断电源才行。

我查了TPS54202的规格书,R14和R15与规格书相同,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F:
R14与R15,最好是估计在Vcc端剰4伏特仍能致能,目前EN脚电压根本过低。

我仔细查了,只查到Ven的极限值是7V,没其它任何信息。因为Vin的范围比较宽,9V-24V,按照楼主给出的电阻参数,当Vin=24V时的Ven=4.09V,当Vin=8V时的Ven=1.36V,电阻分压网络要兼顾会比较困难,建议将R14改成27K,R15改成3.3V-4V的稳压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F:
TI的pdf第5页。有欠压电压约4v,EN约1点多。因此我定在最小之Vcc=4v时EN要足够电压方才可启动。那VEN又要 ...

TI很少有不给参数的情况,如下截图,最下面有个测试条件是Ven=1.5V,推断Ven在1.5V就能够工作,并且楼主说他的电路在9V能够正常起动,所以我推荐Ven=3.3-4V,其实只要7V以下留点余量就行,Ven=5V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给你提供一个可以拯救这个电路的可行方法,前提是这个系统能够转递足够的功率(请楼主自行计算确认) ...

谢谢你的建议,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