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harmony3 无法初始启动

楼主(2020-11-17):
在MPLAB XIDE 5.45中创建ATSAML21J18B项目后无法正常启动MHC插件,但是新建SAMD51J18是能够正常启动;不知如何解决?信息如下
Path:         H:\harmony3\mhc
Launch Stage: Loading Configuration Data

System Information:
Processor Information:
  ID: Intel64 Family 6 Model 142 Stepping 9, GenuineIntel
  Architecture: AMD64
  Mode: null
  Count: 4
Operating System Information:
  Name: Windows 10
  Version: 10.0
  Architecture: amd64
Available processors (cores): 4
Free memory (bytes): 270284112
Maximum memory (bytes): 6369837056
Total memory available to JVM (bytes): 844795904
Exception Information:
java.lang.Exception: Unable to launch Harmony tool suite for this configuration.  The harmony.prj file is missing at: C:\Users\Administrator\HarmonyProjects\MyProject_1\firmware\src\config\default\harmony.prj
Stack Trace:
java.lang.Exception: Unable to launch Harmony tool suite for this configuration.  The harmony.prj file is missing at: C:\Users\Administrator\HarmonyProjects\MyProject_1\firmware\src\config\default\harmony.prj
        at com.microchip.mh3.mplx_launcher.core.CoreIDE$22.run(CoreIDE.java:651)
        at com.microchip.utils.task.TaskManager.update(TaskManager.java:117)
        at com.microchip.utils.task.TaskManager.access$000(TaskManager.java:9)
        at com.microchip.utils.task.TaskManager$1.run(TaskManager.java:198)
        at java.awt.event.InvocationEvent.dispatch(InvocationEvent.java:311)
        at java.awt.EventQueue.dispatchEventImpl(EventQueue.java:758)
        at java.awt.EventQueue.access$500(EventQueue.java:97)
        at java.awt.EventQueue$3.run(EventQueue.java:709)
        at java.awt.EventQueue$3.run(EventQueue.java:703)
        at java.security.AccessController.doPrivileged(Native Method)
        at java.security.ProtectionDomain$JavaSecurityAccessImpl.doIntersectionPrivilege(ProtectionDomain.java:74)
        at java.awt.EventQueue.dispatchEvent(EventQueue.java:728)
        at org.netbeans.core.TimableEventQueue.dispatchEvent(TimableEventQueue.java:159)
        at java.awt.EventDispatchThread.pumpOneEventForFilters(EventDispatchThread.java:205)
        at java.awt.EventDispatchThread.pumpEventsForFilter(EventDispatchThread.java:116)
        at java.awt.EventDispatchThread.pumpEventsForFilter(EventDispatchThread.java:109)
        at java.awt.WaitDispatchSupport$2.run(WaitDispatchSupport.java:190)
        at java.awt.WaitDispatchSupport$4.run(WaitDispatchSupport.java:235)
        at java.awt.WaitDispatchSupport$4.run(WaitDispatchSupport.java:233)
        at java.security.AccessController.doPrivileged(Native Method)
        at java.awt.WaitDispatchSupport.enter(WaitDispatchSupport.java:233)
        at java.awt.Dialog.show(Dialog.java:1084)
        at java.awt.Component.show(Component.java:1671)
        at java.awt.Component.setVisible(Component.java:1623)
        at java.awt.Window.setVisible(Window.java:1014)
        at java.awt.Dialog.setVisible(Dialog.java:1005)
        at com.microchip.mh3.mplx_launcher.core.CoreIDE.startup(CoreIDE.java:693)
        at com.microchip.mh3.mplx_launcher.Launcher.launch(Launcher.java:46)
        at com.microchip.mplab.modules.mh3.MHCLauncher.Launch(MHCLauncher.java:217)
        at com.microchip.mplab.modules.mh3.MHCLauncher.PreLaunch(MHCLauncher.java:128)
        at com.microchip.mplab.modules.mh3.MH3OpenActionPerformed.actionPerformed(MH3OpenActionPerformed.java:23)
        at org.openide.awt.AlwaysEnabledAction$1.run(AlwaysEnabledAction.java:199)
        at org.openide.util.actions.ActionInvoker$1.run(ActionInvoker.java:95)
        at org.openide.util.actions.ActionInvoker.doPerformAction(ActionInvoker.java:116)
        at org.openide.util.actions.ActionInvoker.invokeAction(ActionInvoker.java:99)
        at org.openide.awt.AlwaysEnabledAction.actionPerformed(AlwaysEnabledAction.java:202)
        at javax.swing.AbstractButton.fireActionPerformed(AbstractButton.java:2022)
        at javax.swing.AbstractButton$Handler.actionPerformed(AbstractButton.java:2348)
        at javax.swing.DefaultButtonModel.fireActionPerformed(DefaultButtonModel.java:402)
        at javax.swing.DefaultButtonModel.setPressed(DefaultButtonModel.java:259)
        at javax.swing.AbstractButton.doClick(AbstractButton.java:376)
        at javax.swing.plaf.basic.BasicMenuItemUI.doClick(BasicMenuItemUI.java:842)
        at javax.swing.plaf.basic.BasicMenuItemUI$Handler.mouseReleased(BasicMenuItemUI.java:886)
        at java.awt.Component.processMouseEvent(Component.java:6539)
        at javax.swing.JComponent.processMouseEvent(JComponent.java:3324)
        at java.awt.Component.processEvent(Component.java:6304)
        at java.awt.Container.processEvent(Container.java:2239)
        at java.awt.Component.dispatchEventImpl(Component.java:4889)
        at java.awt.Container.dispatchEventImpl(Container.java:2297)
        at java.awt.Component.dispatchEvent(Component.java:4711)
        at java.awt.LightweightDispatcher.retargetMouseEvent(Container.java:4904)
        at java.awt.LightweightDispatcher.processMouseEvent(Container.java:4535)
        at java.awt.LightweightDispatcher.dispatchEvent(Container.java:4476)
        at java.awt.Container.dispatchEventImpl(Container.java:2283)
        at java.awt.Window.dispatchEventImpl(Window.java:2746)
        at java.awt.Component.dispatchEvent(Component.java:4711)
        at java.awt.EventQueue.dispatchEventImpl(EventQueue.java:760)
        at java.awt.EventQueue.access$500(EventQueue.java:97)
        at java.awt.EventQueue$3.run(EventQueue.java:709)
        at java.awt.EventQueue$3.run(EventQueue.java:703)
        at java.security.AccessController.doPrivileged(Native Method)
        at java.security.ProtectionDomain$JavaSecurityAccessImpl.doIntersectionPrivilege(ProtectionDomain.java:74)
        at java.security.ProtectionDomain$JavaSecurityAccessImpl.doIntersectionPrivilege(ProtectionDomain.java:84)
        at java.awt.EventQueue$4.run(EventQueue.java:733)
        at java.awt.EventQueue$4.run(EventQueue.java:731)
        at java.security.AccessController.doPrivileged(Native Method)
        at java.security.ProtectionDomain$JavaSecurityAccessImpl.doIntersectionPrivilege(ProtectionDomain.java:74)
        at java.awt.EventQueue.dispatchEvent(EventQueue.java:730)
        at org.netbeans.core.TimableEventQueue.dispatchEvent(TimableEventQueue.java:159)
        at java.awt.EventDispatchThread.pumpOneEventForFilters(EventDispatchThread.java:205)
        at java.awt.EventDispatchThread.pumpEventsForFilter(EventDispatchThread.java:116)
        at java.awt.EventDispatchThread.pumpEventsForHierarchy(EventDispatchThread.java:105)
        at java.awt.EventDispatchThread.pumpEvents(EventDispatchThread.java:101)
        at java.awt.EventDispatchThread.pumpEvents(EventDispatchThread.java:93)
        at java.awt.EventDispatchThread.run(EventDispatchThread.java:82)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A:
这一大片代码,看不懂,我需要仔细看看问题出现在哪里。

楼主:
我重新换了其他电脑,也是不能启动MHC,难道是ATSAML21J18B不支持harmony3?

楼主:
找到问题了

网友B(2021-01-25):
楼主,您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更新到5.45之后,就出现问题了,您是怎么解决的呢?求指教

网友C:
你这一粘贴看起来头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