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官方固件库例程下载进板子里没有效果

楼主(2020-11-17):
使用官方的固件库程序编译成功,下载成功,但是发现并没有效果,换了几个例程都没有效果,使用STM的程序下载进去都可以运行(虽然ADC有问题),求解

网友A:
(1) 检查下Flash Download 界面,Reset and run 有没有勾选,或者下载成功后按下复位键;
(2) 同时检查有没有添加正确的算法,如图下所示

网友B:
配置有问题

网友C:
不应该吧,官方的固件库附带的代码肯定是可以运行的,除非你的flash的算法不对

网友D:
配置出现问题了吗

网友D:
官方不应该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检查下Flash Download 界面,Reset and run 有没有勾选,或者下载成功后按下复位键;
(2) 同时检查有没 ...

这个我也设置了,而且我用的usb转串口下载的程序

网友E:
估计是楼主的配置出现了问题

网友F:
电路板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网友G:
下载的时候需要特殊的时序吗

网友H:
flash还有什么算法的吗?

网友I:
以前我也没有遇到做这样的问题  都是直接用的gd自己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板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自己做的,但是烧录之前写好的st的程序都可以,但GD官方的程序就不行,显示烧录进去了,引脚也是对的,但是并没有反应

网友J:
配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K(2020-12-28):
引用 楼主:
自己做的,但是烧录之前写好的st的程序都可以,但GD官方的程序就不行,显示烧录进去了,引脚也是对的,但 ...

请你检察一下BOOT0引脚是否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