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全桥转向问题

楼主:
全桥转向时的无效时间如何确定的

楼主(2020-11-17):
就上图中注释2的无效时间,从质料上可以看出是4倍的定时器周期但这个定时器是用的哪个定时器呢?

楼主:
实际程序里PWM周期用的是定时器2,时钟是16MHz,预分频和后分频都是1,实际测量到的无效时间非常短才50nS如下图,该如何加大这段无效时间呢?

网友A:
不是有个PWM1CON是专门干这个事的?

网友B:
具体型号名字可能不一样

网友C:
有没有图形化配置这个的

楼主:
你说的那个是半桥输出时的死区时间控制,已经试过了它在全桥输出时不起作用

网友A:
半桥输出时这个可以实现死区时间的控制

楼主:
我问的是在全桥输出时死区的问题不好解决

楼主:
没有用图形化设置   直接操作的寄存器

网友D:
具体是哪款芯片吶?

楼主:
PIC16F1825

网友E:
这个时间是固化死的了

网友F:
没有接触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