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PNP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中的参数设计和NPN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是否一样?

楼主(2020-11-17):
PNP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中的参数设计和NPN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是否一样?

网友A:
不知道PNP电容三点式的振荡电路啥样子的

网友B:
如果就管子反向,参数设计当然差不多了

网友C:
这个以前没有涉及到的,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D:
电容震荡电路?我还没怎接触过的,下去了解下的吧

网友E:
什么应用还用电容三点振荡电路. 这种电路的频率稳定性不高, 现在的应用已经不见使用了.

网友F:
没用过这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