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老是执行 WRN_IDL();

楼主(2020-11-17):
WHILE(1)

{
       if(b_I1A &&b_I1B&& b_I2A && b_I2B)
      {
            if((b_A1A==0)||(b_A1B==0))
             {
               ALM();
               }
             else
            {
                    if((b_W1A==0)||(b_W1B==0))
                      {
                       WRN();
                          }
                         else
                        RUN();
                 }
   }
        else
        {
             if((b_A1A==0)||(b_A1B==0))
                {
               ALM_IDL();
                 }
              else
             {
                          if((b_W1A==0)||(b_W1B==0))
                                  {
                               WRN_IDL();
                                }
                             else
                            RUN_IDL();
               }
   }

}

b_I1A等表示空闲,
b_W1A等表示警告,
b_A1A等表示报警。
多台设备,现在要有报警出报警ALM(),没报警有警告出警告WRN(),没报警和警告出正常运行RUN();
如果有空闲,则运行相应的ALM_IDL(), WRN_IDL(), IDL();

网友A:
b_I1A ,b_I1B,_I2A ,b_I2B不全为1;b_A1A和b_A1B都为1;
b_W1A,b_W1B中有一个为0。

网友B:
我感觉你的第一层if else语句条件存在语法错误,条件不明确

网友C:
那么只能执行else语句了!

网友C:
if((b_W1A==0)||(b_W1B==0)) { WRN_IDL();}看下你的条件的吧

楼主:
这个也是根据先后顺序判断的。

网友D:
楼主这是要实现什么功能的?

网友E:
硬件电路的实现都没有,怎么找到问题?

网友F:
若是IO中断输入的,检查下你的中断设置的吧

网友G:
这个一步步的检查你的条件判断的吧

网友H:
这个程序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I:
问题是对这两个数据进行赋值的地方的代码你没有贴出来啊

楼主:
代码不全 看不好

网友D:
代码不给全 很难做判断

网友J:
变量的变化需要进行检测

网友K:
应该不是硬件问题 软件的可能性百分之九十

网友K:
因为不涉及到初始化的问题 感觉就是检查代码吧

网友L:
你这个函数体里是什么

网友M:
是不是意味着你一直在空闲状态啊

网友N:
中断使能了没有啊

网友O:
别的函数没偶进去过吗

网友P:
没有产生任何的中断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