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电流互感器

楼主(2020-11-17):
如图所示是一电压互感器原理图,它的原绕组线径较粗,匝数很少,与被测电路负载串联;副绕组线径较细,匝数很多,与电流表及功率表、电度表、继电器的电流线圈串联。用于将大电流变换为小电流。使用时副绕组电路不允许开路。其工作原理为:

网友A(2021-01-05):
电流互感器不允许次级开路是因为有电流互感器初/次级圈数比很小,当次级开路,初级将产生一定幅度的交流电压,因次级圈数非常多,所以次级将感生非常高的开路电压,将直接导致线包绝缘被破坏。

网友B:
开路,初级将产生一定幅度的交流电压